主機板自動輸出字元「`」

楼主(2010-06-25):
最近遇到一台小筆電很奇怪,偶爾會聽到故障聲,打開word過了許久一直出現「`````````````」不停止,
原本以為是鍵盤故障,把只個鍵盤線路給拿掉了,一樣過沒多久出現「``````````」,連外接usb鍵盤也是如此,請問這是主機板瘋了嗎
還有開機不知是不是異常都會一直停在環保之星logo,等我手動按f12選hdd開機又可進入,有時又正常自動進入.
是主機板的IO故障嗎?

网友:
在 DOS 系統 會嗎? 開機直接進入 DOS 系統

网友:
zero3399ya大.我認為應該是鍵盤耶.您有拆錯排線嗎n_083|

楼主:
沒拆錯線啦!這是我遇到最奇怪的事件,而且我翻開背面發現此機已經送聯強3次以上,拆開鍵盤發現此顆按鍵有被更換,
大概都是誤判,一般人都會想說按鈕壞掉才會這樣,可是我拆掉筆電鍵盤用新的usb鍵盤單插也是會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dos不會只是按鍵無效,而在XPE 或 WINDOWS 下測試都是不定時出現,隨便按一個鍵就回停止一陣子,
不過頻率很高

网友:
可能要看電路圖囉 ~恩恩 ~應該版子有問體 ~...過保了 就可以拿來 研究囉 ~
要看晶片 方塊圖 看看看 他的架構  是哪 方面在控制 鍵盤的
主機板 都是 IO 或南僑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筆電我碰到都是過保固一個月就都出問題多,我看他背後貼了3張聯強貼紙,然而這台應該是新品不良,打電話到聯強問竟然說這台沒有送場維修記錄?難不成聯強經銷商私下處置?

网友:
鍵盤排線插槽會有KB_OUT[0:15] & KB_IN[0:7] 一共24腳
其中 KB_IN[0:7] 要接提升電阻..所以鍵盤亂碼可以從這個方向找起.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