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VM主機板,卡F7是甚麼意思??

楼主(2010-06-25):
大家好
今天維修P5P800-VM主機板,外觀觀看有兩顆電容爆漿,經過更換測試開機卡在F7不知為何
主板全圖
電容爆漿位置
經過測量發現AGP插槽旁邊有一顆MOS三支腳這麼量都是逼逼叫(無阻值導通)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關係(沒熱風槍可用)
目前卡f7猜測是這個原因

网友:
上電之後,量一下懷疑故障的MOS各腳電壓,有異常,再殺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F7代碼在除錯卡說明書找不到

另外那三隻腳跟接地都是導通

另外通電下可用手去摸機板媽?因我看很多人測電壓也是機板
通電下翻來翻去的不怕被電媽?
(尤其我會留手汗的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用翻機板......單純只量那顆MOS,用不著翻板子喔!
因為您有提出代碼,所以想請您可以在上電的時候,順手量一下電壓,就很容易確認問題囉!
不會電人,只要保持手乾燥,如果容易流手汗,準備一條手巾,擦一擦,再碰板子。

网友:
除錯碼 只是一個表徵,如主機板運作不正常除錯碼也有可能是錯誤的。
如除錯卡無法辨識題,就可直走PCR三大原則。

通常這片板子在P的部份處裡完就OK了,大多數是AGP旁的兩顆北橋供電MOS故障。

少數供電正常後RESET登持續亮著,需更換AS016。

這張不難修 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片P4S800MX 卡50 ˊˋ 本來開機無畫面不跑碼 耕換顯卡邊的APM2054N 後變卡50 0.0  無解一一 會是時脈IC掛點了ㄅ...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我非專業看一些教學影片自學看他們有時候通電下手還壓在機板上測量電壓
我就覺得不會被電嗎的疑問?(t常常通電下我都不敢碰它)

這個上電測因該不需要插cpu 4pin的電吧???
因該atx就行了嗎?還是需要全插呢?
我感覺是atx就行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非專業除了網站文章學的概念外和知識

我看主版那區塊顏色不太一樣就先從那邊開始查
因顏色不一樣代表有大電流經常流動, 零件掛點消耗也比較大
我也覺得mos故障居多

可惜沒設備(熱風槍),之前有試過網友用烙帖方法結果很慘
(腳通通斷掉)真不好把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主板電人也還好吧,頂多幾v而且,不像修power,真的就要小心一點了。嗯~照片上的變色區應該就是故障點囉,照著樓上幾位高手的查修方向,離完修應該不遠,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果然是主機板維修的版主,一針見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翻機板......單純只量那顆MOS,用不著翻板子喔!
因為您有提出代碼,所以想請您可以在上電的時候,順手量一下電壓,就很容易確認問題囉!
不會電人,只要保持手乾燥,如果容易流手汗,準備一條手巾,擦一擦,再碰板子。 ...

今天再把板子通電測量大大說的agp旁邊那顆mos電壓如下
這樣是正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S極輸出的電壓沒問題,但G極電壓不標準,應有擊穿或性能不良。

看照片那兩顆MOS已經發燒到變藍色了,輸出正常還是得換掉。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也就是說這兩顆都故障或不良?
那正常因該輸出電壓需要多少呢?

另外請問大家熱風槍買藥部要買有珞鐵功能的嗎?
就是旁邊另有烙鐵?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是指G極嗎? 標準應該是3.XX~4.XX 數字沒有很整齊.

那兩顆換掉吧!

上露天看看吧,有熱風槍加烙鐵組1888很便宜的。

你要分開也OK,安泰信或LR都有很多款式= =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想問的是三支腳的腳位電壓通常是多少,不是不同的電路都不同嗎?
還是都在這個範圍內呢?這不是都給南僑或agp供電的??

看來要先買到熱風槍才有辦法修囉~(上次用落體把很殘三支都把不起來斷腳)
我在上拍賣買一台~

网友:
烙鐵可以拔...不過要2支...
我之前就是只有一支40W...累了好幾小時,貼背下不來就是下不來....
後來朋友給了一支80W木柄烙鐵...超快速,配合40W,直接夾下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能要看地方吧!有些地方都有其他零件很難放烙鐵~一次又需要兩支來操作
上次都把到斷囉~

网友:
回复 网友L:

其實那兩顆,不用拆周邊的東西,用兩支烙鐵,就能拆了,這塊板我有修過(修壞了),焊接的時候,是要輕輕使力,MOS會滑動,才把MOS拿下來,否則會拆壞。

网友:
回复 网友M:

s10274chen大的拆法很好用......唯一還不太能掌握的是當MOS可以滑動時是要夾起來還是撥到旁邊
直接用烙鐵夾起來怕燒壞MOS,撥動的方式太小力又會被黏回去,撥到旁邊換主機板上面會有點烙痕

還需要多多練習

楼主:
回复 网友M:

請問上方那支腳d極烙鐵是擺在散熱片上面嗎?還是那邊呢?
下面兩支用另一支烙鐵是嗎?

另外那個區域得mos的電壓有固定嗎?還是不一定呢要看電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N:

D極面積較大,銅箔也較多,需要較高功率的烙鐵,貼在金屬上頭就行了。
另一支烙鐵,30W以上,輪流搭G、S極。

tony大已經提醒了,輸出是正常的,但驅動電壓有點低,不太正常,代表閘極驅動不良,您可以換上新的MOS,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他建議是兩顆都換掉,但我不太清楚他說不正常的驅動是哪一顆下面那顆媽?
上面那顆s極是2.4v左右下面那顆兩隻腳也接近2.4v所以不清楚他說的是那顆
感覺上mos的s是接在下的g上面,但為何d的電壓很近?

网友:
回复 网友P:

該爬文了喔!

這要看電路圖跟一些PWM的概念你就知道s10274chen所說的閘驅動。

不能用感覺的啦! 拿三用電錶BB檔下去追就清楚啦!
上管 D極接3.3 S極輸出 接下管 D極 S極進北橋
兩顆MOS的G極分別接到LM393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