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顯示卡的慘痛經驗

楼主(2010-06-26):
有兩張顯示卡都出現線條,看到論壇的大大用熱風槍加熱後,壓一壓就可以用,但是很不幸 全掛了

有一張是不小心用到記憶體掛了; 另一張是吹了太久,結果一壓,錫珠跑出來,沒注意到,結果裝上去測,冒煙 =.=

所以沒把握的話,不要亂加熱,因為時間和溫度拿捏不準的話,一定死定了

給各位當作一個寶貴的經驗

网友:
我也是兩張顯示卡出現線條

之前用拔散熱片處理法~因為GPU溫度不夠作罷

才剛要拿熱風槍實驗而已@@

我看我先拿廢板實驗好了

网友:
沒錯!我實驗了5塊顯示卡才成功一塊,可能是比較輕微的.

网友:
最好要有預熱台,成功率才會比較佳

网友:
有失敗的經驗分享也是一種不錯的警惕:)

网友:
加熱後不能重壓呀~~只能以適當的重物固定~約1~2個十元的重量吧

网友(2010-08-14):
加熱後不能重壓,否則錫珠跑出來就必需重植錫珠了,會很麻煩的

网友:
最近也玩了不少片
不能壓阿,光用吹的有時沒擺平,bga還會一邊偏高一邊偏低
還有要用熱風槍吹的,雪花的機率比較高可ok
有線條 或是進bios字會少或變亂碼的好像用吹的沒用(我最近玩的經驗)
應該是記憶體的問題....用MATS測都有錯誤
最近檢的屍體記憶體都是bga的
怎麼吹記憶體好像也都沒有用.....xd

网友A:
顯示會變色的是哪一部分的問題???
應該也不是這樣說...
就整個畫面偏黃色....這應該朝哪個方向檢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提省下次遇到會注意

网友:
用熱風槍成功率只能說 chance 、chance.. 有點靠運氣..

失敗的機率滿高的,我試過成功率約三片可修好兩片..

最重要的是 "吹" 的時間要拿揘的很好,多試幾次就可抓到重點了..

其實 BGA 都可用同樣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顯示會變色的是哪一部分的問題???
應該也不是這樣說...
就整個畫面偏黃色....這應該朝哪個方向檢測???

看看你的 OSD 是否顏色正常..

也可調整 RGB 的顏色來試試看問題在那?

我也有一台 笨Q 15吋的螢幕,狀況和你一樣,但 OSD 顏色正常,RGB 調整 R 沒什麼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顯示會變色的是哪一部分的問題???
應該也不是這樣說...
就整個畫面偏黃色....這應該朝哪個方向檢測???

這一般vga插座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顯示會變色的是哪一部分的問題???
應該也不是這樣說...
就整個畫面偏黃色....這應該朝哪個方向檢測???

這應該只是單純三原色缺色造成的現象. 可能只是輸出端某顆SMD電感壞了
量測一下輸出端的電感是否有開路現象

网友(2011-04-29):
我也有一塊顯卡,也是加熱加到板子變型 真的要注意溫度的拿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帖子有發表過http://bbs.pigoo.com/thread-27831-1-1.html

网友:
不是要放15摳!!
然後再吹晶片嗎= ="

大大們好像沒有教過!!  吹完後壓晶片吧!!
可能你爬到山寨版文喔

网友:
有吃到錫 就會自動補位   不需要壓才對

网友:
又學到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