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8PIN供電插座要去哪裡買??

楼主(2010-06-26):
請問有人知道主機板上CPU的8PIN供電插座要到哪裡買嗎@@?

圖↓↓↓↓↓↓↓↓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保內 送公司換  一般電池材料行應該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內 送公司換  一般電池材料行應該有

電池材料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阿國大的文字,常常會讓人看了,滿頭烏鴉飛過。

是電子材料行,要注意裡面的防呆,有沒有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國大的文字,常常會讓人看了,滿頭烏鴉飛過。

是電子材料行,要注意裡面的防呆,有沒有一樣。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這個電源買好一點的就有八P的12V電源座阿..

网友:
記得好像插atx 4pin的就可以了。
你可以試著用電表量看看8pin的接腳,應該也是12V跟接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