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問題請教

楼主(2010-06-26):
行外新手,第一次問題請教
昨天花了約70台幣,撿了一顆12V/5.8A直流電源回來
插電量了一下,輸出+12.11V....應該是沒有問題....
從輸入與輸出電流看來,效率似乎不怎麼出色

接下來就脫光檢查囉!請教,這個COS(數學符號)=5,是什麼意思?
正面一張
背面一張
型號,但小弟網路上沒查到此電源更詳細的資料了

問題來了,板子上被省了些料,小弟想幫它補上
1.EMI側的MOV...這是防突波的沒錯吧?
小弟手頭上有幾顆....希望是MOV沒錯!   (從老PSU拆下來的零件)
有時候怕把Y電容當MOV了....畢竟小弟是行外的,電子零件辨識還是有些問題
如果有錯請指點一下
MOV是隨便一顆都可以嗎?(感覺上似乎是愈大的愈好???)

2.THR....這應該是串接大電容的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NTC)
這個有一定設計規格嗎?
(ZD2...這是稽納二極體,穩壓用?....應該不用補了,因為不知道需不需要)

小弟手頭上有三顆,用電表量一下,電阻係數都不同
最大個頭的(室溫小於3歐姆)電阻最小,黑色次之(室溫小於5歐姆),最左邊那顆卻接近10歐姆
該如何判斷用那一顆呢?

之所以想把MOV跟THR補上,是覺得MOV和THR在這裡是一次測的保護元件
還是網友認為不需要補就OK?

虛心請教了

另:再次感謝狼大,小弟的電源基本常識入門就是拜讀狼大的"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系列而來的

楼主:
SORRY, 沒注意到"電源供應器維修"底下還有"疑難雜症"子版
應該貼在子版裡面
下次會注意

网友A:
1.這是指功率因數為0.5,一般無PFC設計的交換式電源因為電流波形畸變,所以功率因數僅有0.5~0.6間。
2.MOV選用應按照輸入電壓及位置選擇,例如這顆輸入是110~120間,且安裝在交流輸入端而非整流輸出濾波電容端,則MOV應選用AC140V就動作的型號(最高輸入電壓大於20%計算),照片中的241與271都是用在整流輸出濾波電容端的,最後確認MOV最大峰值突波電流,要大於輸入保險絲熔斷電流。
3.輸入端抑制暫態電流的NTC阻值選用,以在能抑制突波電流,且在運作溫度提高後,穩態負載電流下電阻值為最小,才不至於影響整體效率。
以照片中現有零件來說,085的電阻最大(8.5歐姆),保護效果越好,但溫度提升後阻值下降有限,將影響效率;2R電阻最小(2歐姆),對效率面影響最低,但抑制突波電流的效果也最差;所以5D(5歐姆)是較適用的N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這是指功率因數為0.5,一般無PFC設計的交換式電源因為電流波形畸變,所以功率因數僅有0.5~0.6間。
2.MOV選用應按照輸入電壓及位置選擇,例如這顆輸入是110~120間,且安裝在交流輸入端而非整流輸出濾波電容端,則MOV應選用AC1 ...

十分感謝狼大釋疑.....今天又學了不少

關於MOV進一步請教
小弟這邊買電子零件並不方便,最近的商店查到的MOV規格是 130V/20A
如狼大所言,必須超過保險絲電流.....此電源供應器的保險絲是3.5A
20A已經遠超過所需,但.....這OK嗎?
--a.20A是表示他所吸收的突波電流最大為20A....低於此值內MOV不會燒毀,所以可以反覆動作,達到保護?
還是
--b.必須選擇較接近保險絲的電流值,讓他燒毀,形成短路(連帶保險絲一起走),以達到保護的動作?

网友B:
20A已經遠超過所需,但.....這OK嗎?

C.突波電流最大為20A....低於此值內MOV不會燒燬,可以將突波高壓電流短路,達到保護.
  如果MOV燒燬斷路,突波瞬間電壓電流會在保險絲燒燬前穿過電路,進入電路後端造成元件燒燬.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已經遠超過所需,但.....這OK嗎?

C.突波電流最大為20A....低於此值內MOV不會燒燬,可以將突波高壓電流短路,達到保護.
  如果MOV燒燬斷路,突波瞬間大電流會在保險絲燒燬前穿過電路,進入電路後端造成元件燒燬. ...

瞭解了...感謝感謝

网友C:
我移過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移過來了~

太好了,謝啦....
下次若有問題,小弟會注意子版問題

网友A:
MOV還有一個最大吸收能量(以焦耳J為單位),這代表在突波發生時MOV阻擋的能力,只要能夠讓保險絲或是無熔絲開關跳脫就可以。
另外MOV上也可以包上熱縮套管,"延長"在MOV炸開前維持短路的時間,讓保險絲能夠熔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還有一個最大吸收能量(以焦耳J為單位),這代表在突波發生時MOV阻擋的能力,只要能夠讓保險絲或是無熔絲開關跳脫就可以。
另外MOV上也可以包上熱縮套管,"延長"在MOV炸開前維持短路的時間,讓保險絲能夠熔斷。 ...

狼大,謝啦
慢慢的才終於理清我對MOV的一知半解
MOV是個"壓感電阻" ....平時高電阻,當電壓超過其額定值,降低電阻
電阻降低,電流流過,來消耗過多的能量(J焦耳)...(電壓若升高,就算電流不變,能量也會增加)
消耗多餘能量時,能量若超過保險絲承受值,就會先燒掉保險絲(或使無鎔絲開關跳掉)
若保險絲尚未燒掉前,能量超過MOV的負荷值,MOV也會燒掉.....
所以如你所提,最好再加個熱縮套,確保MOV燒斷會炸開前能把保險絲一起帶走

網路上爬了些文關於Surge suppressor
提到,MOV的壽命其實很難測量...
也就是說他在吸收突波時是會減短其壽命,並發出高熱
難保證下一次突波時是否仍有同樣的保護效果

网友:
較高階的設備要求是在突波發生,經觸發保護用斷路器後,無論MOV有無明顯受損,一律更換掉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