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SyncMaster 153V 原本有綠燈~後完全沒有綠燈~黑屏~已貼圖~

楼主(2010-06-26):
各位大大安安~~小弟自己維修三星 SyncMaster 153V 遇到很大的困難~~希望各位前輩能提示小弟一下~~

狀況: 一開始測試時~~電源插上後~~(此機型為直接插電源~不需變壓器)~綠燈恆亮~但是無畫面~
     因此小弟就把面板拆開後~~裡面並無凸起或者燒毀的電子元件~~如電容~保險絲等等

如何處理: 將被面的AO4600 IC晶片 四顆全部更換~小弟也將其四顆晶片的有所接觸的二極體拆下~並且量測都正常~
        原本的125V 3A的保險絲也是正常沒開路~所以沒更換
          電容也全部更換過~~插上電後~~量測保險絲電壓有12V的電壓~~有過電但是背光沒點亮~也沒畫面

想請教各位大大~疑問想詢問~~~AD版上面是否有控制背光的電路~~不知道是否是AD版上面的控制背光損壞~~

小弟有爬文過~~三星的通病是在MCU~~並且損壞MCU的液晶螢幕~會出現非最佳解析度提示,超出同步範圍,無規律黑屏
我想MCU損壞應該是不會造成背光點不著~這類的情形~~小弟不知是否有例外的呢??

維修液晶螢幕~~小弟有爬文~~但是小弟知道自己了解的不多~~希望各位大大能提供並指教一下方向~~真是麻煩各位大大~~

感恩~~非常謝謝~~電源板跟高壓板為二合一之電路板~~全漢代工的~~

燈管為四燈的高壓板~~小弟有測試過燈管是正常的~~可以正常點亮~~

二合一高壓板位置

二合一高壓板位置

P+I板二合一

P+I板二合一

AD版位置

AD版位置

電源板後面電路

電源板後面電路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 拍幾張照片  一下...這樣 比較好讓 大大門看清楚 ~好幫你
貼圖的方式 ~回文 10 就可以貼囉 ~

楼主:
了解板上需要的主題需要有回文10就可以貼圖~~
照片都準備好了~~不知是否要有回文10才可以貼呢??
感恩喔~~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別的地方 回文 滿10 就可以上傳圖片  注意一下大小 就可以囉 `800*600
接直按 編輯 就可以修改文章 ~

网友:
檢查電源版,問題應該出在供電...機率比較高。

楼主:
真的很抱歉~~我看過板規以為是要自己發新主題~然後各位大大回復有10帖~才能貼圖~
非常抱歉~~我馬上去修改~~感恩喔~~謝謝~~

楼主:
來參考狼大之前有PO的文章~~優派的P+I二合一電源板~~也跟我這台三星153V同樣是全漢代工的電源板
上面構造大致相同~~我來參考狼大所PO的文章~~來測試量測看看電源方面的問題~~
來慢慢一一排出問題在哪~~感恩喔~~

以下為狼大的維修實例~~小弟來參考一下~~謝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E7%87%88

楼主:
小弟對於電子線路還不是很了解~~
在高壓板上面的AO4600已經更換新的~~但是量測出來的電壓都不盡相同~~~
小弟想請教各位大大~~是不是高壓板上面的某幾個更新過的AO4600又有問題或者損壞呢??
想請前輩能夠指點指點~~感恩喔~謝謝~~

以下為量測高壓板上的電壓

以下為量測高壓板上的電壓

网友:
可以先確認輸出電壓是否會跳,若有內部短路情形則輸出電壓會變動,也可以先斷開高壓區電路看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這款P+I容易故障的還有升壓變壓器。

网友(2011-03-17):
升壓變壓器應有掛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容外關好的不表示他一定是好的這樣說明清楚ㄇ@@
由電容下就對了~__~這片問題好處理_~_~

网友:
汗... 阿國大的論壇名字.... 跟本帖的大大看上起幾乎一樣 (都是09xxx開頭的數字.....)

害我還以為是樓主自問自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台已經被我打入冷宮了~~~謝謝阿國大大的幫忙
工具太少也會造成 維修速度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