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67s-D 維修實例(無力篇)

楼主(2010-06-26):
這一台FP767是朋友公司的
24x7x365小時運作, 約5年的時間
以前都修到軟的, 這一次實在是搞倒我, 修太久了
結果是P+I板, AD板, 燈管全換才解決

拿到是是開機開不起來, 一閃即滅
查了5707有一顆壞掉, 把5707 4顆換掉, 還是沒好
把高壓部份全補銲, 也是不行

為此先去買了2033 ttl+lvds公板,四燈高壓板, 單燈高壓板來做測試
結果發現有一支燈管壞了, 應是原本5707壞掉的那一組燈管
換了燈管, 裝好面板, 發現面板裝錯邊, 因為t-con 卡不進去
又拆裝一次, 結果壞掉的那組燈管沒有被我換掉,
反而拆到好的那組, 結果又拆了一次面板

換了壞掉的燈管也是不行
0.15u 測量沒壞, 也是先換掉, 27j/3kv 換, fu9024 換, 都沒用
高壓線圈拆下測量是好的, 因高壓線圈一顆35元, 4顆要140元
不可能去換這個, 除了有短路或斷線, 否則只做補銲的動作
高壓的3A FUSE 有約300歐姆的阻值, 也是換
以上除了5707有一顆是故障的, 其他都是好的

再次補銲整個P+I板, 電源部份的電容測量還在正常範圍內
也是先換掉470u/35V 3顆,
連T-CON上的AS15-F也懷疑過, 用GM2621公板, 結果老闆拿給我的不是通用的屏線
難怪我再去買時, 有一個人打電話去問屏線問題
屏線跳線後, 全部用公板模組去測量, 面板是好的 (當時是白屏)

後來黑屏, TL1451也換拆機品, 也是一樣
後將高壓四組燈管, 改成二組燈管, 正常顯示時間有增加,
不過還是不正常
去測量TL1451相關的電解電容, 和陶瓷電容, 電解電容部份是正常,
陶瓷電容則有容質變易和充電時間的問題
換掉陶瓷電容期間, 重覆開關AC電源3~40次, 燈管才不能再次點燈
(也有懷疑電路板因高熱使電路板產生高阻抗)
有試過去TL1451保護, 可以正常點燈, 為了不二修
只能儘量找原因

BNEQ高壓板正常時約有16V, 裝上BENQ A/D板跳到約21V
http://bbs.pigoo.com/thread-21685-1-1.html  #19
放棄在高壓部份維修, 直接改三鳥19V高壓板
原本都正常, 裝上機殼, 燈管又不亮了, 連BENQ 畫面都沒有
往A/D板去查, 整個A/D板也被我翻爛

改換樂華A/D小板+BENQ 電源+三鳥19V高壓板正常後
裝上機殼, 燈管又不亮了, 放棄BENQ電源+三鳥19V高壓板
用ATX POWER 測樂華A/D小板和四燈高壓板全部正常
(改用A/D公板還有另一個原因, BENQ A/D板當亮度調在60時
完全沒有顯示, 61以上可以顯示)

又跑去買 CTX P+I板, 這片板子買來就爆電容了
更換爆掉的電容, 測量12V和5V有沒有輸出, 就直接改板
(這裏又是另一個錯誤的開始)

CTX P+I板和樂華A/D小板, 我咧怎麼又不動
再用GM2621電氣模組測是好的, 樂華A/D小板是好的
CTX P+I板是新的

本來想再把 CTX P+I板和樂華A/D小板組合換成
GM2621公板+內置12V電源, 手上沒有內置12V電源, 所以又跑去買
剛好老闆在拍照 CTX P+I板和樂華A/D小板電氣模組
因為鐵殼已被我加工好了, 想再買一組CTX P+I板試試看
問了一下有沒有保固, 原本的 CTX P+I板已被我更動
結果沒有保固, 所以請老闆在現場試給我看, 確定 CTX P+I板是可以點燈的
並告訴我說 CTX P+I板和樂華A/D小板有相容性問題, ADJ不要插

拿回去後, 更換原本的CTX P+I板, 可以正常點燈及顯示
裝上機殼完成後, 動作也都正常,
接上PC後, 啊?! 怎麼色彩顯示不正常, 糊成一片
後來用自動偵測色彩和PC偵測顯示器後就正常了

熱機10個小時都沒問題, 裝回我的CRT
我咧~ 我的CRT不正常, 亮度暗到不行
這台CRT天天用, 我修過一次後都正常
怎麼才10個小時沒有就出問題

結論: 我這陣子真是背到不行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一定要全部測試才能確定好壞
大陸貨便宜真的很沒保障

還有很多沒有寫到的, 為了修這台17吋LCD,
公板電氣模組零件費用已花費超過3000元
修理時間更是不用說了

2033 TTL+LVDS公板對應LVDS 1280x1024解析度有問題,
建議只用TTL部份, 雖然我還沒用過TTL部份
GM2621 LVDS公板算是不錯用
樂華A/D小板需要燒錄程序才能使用, 會比較麻煩一點
我測過 2033 和2621 不支援SOG

BENQ FP767s-D 2005年出廠

BENQ FP767s-D 2005年出廠

2033 在LVDS 1024x768

2033 在LVDS 1024x768

2033 在LVDS 1280x1024 不正常

2033 在LVDS 1280x1024 不正常

三片A/D 公板

三片A/D 公板

BENQ A/D板在亮度61以上正常顯示, 60以下完全不顯示

BENQ A/D板在亮度61以上正常顯示, 60以下完全不顯示

在長時間運作下, 機殼已被燻黑

在長時間運作下, 機殼已被燻黑

連旁邊高壓的貼紙也被燻黑

連旁邊高壓的貼紙也被燻黑

最右邊的是單燈高壓板的點燈器

最右邊的是單燈高壓板的點燈器

CTX P+I板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CTX P+I板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新的就已經爆電容

新的就已經爆電容

已拆掉高壓部份的電源板

已拆掉高壓部份的電源板

被燻黑的情形很嚴重

被燻黑的情形很嚴重

BENQ 電源板+三鳥高壓 + 樂華AD

BENQ 電源板+三鳥高壓 + 樂華AD

BENQ 電源板+三鳥高壓 + BENQ AD

BENQ 電源板+三鳥高壓 + BENQ AD

二片 CTX P+I板再次交互測試

二片 CTX P+I板再次交互測試

最終修理方案

最終修理方案

网友:
......我~公板只拿來測試~~~除非是電視...
要不然~我還真不想改~~~
原板修復是最好的~~~~
修不起來~~殺肉~~~
畢竟~~BEQN的~~~外面很多~~二手資源也很多...

网友:
版大真的有耐力喔,花這麼多心血學習怎麼換版

网友:
感謝分享,過程相當辛苦的維修~

网友:
這個維修真的是花費很多的心血阿~~不管是時間 腦力 以及金錢~~真是辛苦了~~
這篇維修一次就讓大大熟悉一下各公版如何修改,一次上完課啦~~ㄏ哈哈
恭喜完修阿~~

网友:
好有耐心.我也很努力的看.多方吸取經驗.因為我是新手
真是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