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容量剩一半

楼主(2010-06-26):
朋友拿了一個硬碟~請我幫忙檢查~結果發生奇怪現象~明明是20G的容量~剩下10G的容量~真是奇怪啊~
附件:

网友:
既然使用了mhdd
輸入NHPA 試試

MHDD命令詳解  自己研究吧
EXIT(熱鍵Alt+X):退出到DOS。

ID:硬盤檢測,包括硬盤容量、磁頭數、扇區數、SN序列號、Firmware固件版本號、LBA數值、支持的DMA級別、是否支持HPA、是否支持AAM、SMART開關狀態、安全模式級別及開關狀態……等)。

INIT:硬盤初始化,包括Device Reset(硬盤重置)、Setting Drive Parameters(設定硬盤參數)、Recalibrate(重校準)。

I(熱鍵F2):同時執行ID命令和INIT命令。

ERASE:快速刪除功能,每個刪除單位等於255個扇區(數據恢復無效)。

AERASE:高級刪除功能,可以將指定扇區段內的數據逐扇區地徹底刪除(比ERASE慢,數據恢復同樣無效),每個刪除單位等於1個扇區。

HPA:硬盤容量剪切功能,可以減少硬盤的容量,使BIOS檢測容量減少,但DM之類的獨立於BIOS檢測硬盤容量的軟件仍會顯示出硬盤原始容量。

NHPA:將硬盤容量恢復為真實容量。

RHPA:忽略容量剪切,顯示硬盤的真實容量。

CLS:清屏。

PWD:給硬盤加USER密碼,最多32位,什麼也不輸入表示取消。被鎖的硬盤完全無法讀寫,低格、分區等一切讀寫操作都無效。如果加密碼成功,按F2鍵後可以看到Security一項後面有紅色的ON。要注意,設置完密碼後必須關閉電源後在開機才會使密碼起作用;

UNLOCK:對硬盤解鎖。先選擇0(USER),再正確輸入密碼。注意:選擇1(Master)無法解開密碼。

DISPWD:解除密碼,先選擇0(USER),再正確輸入密碼。在用DISPWD之前必須先用UNLOCK命令解鎖。要注意,除了用UNLOCK和DISPWD命令可以解密碼之外,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解鎖。而且一旦將密碼遺忘(或輸入錯誤),也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解鎖。如果解密碼成功,按F2鍵後可以看到Security一項後面有灰色的OFF。注意:選擇1(Master)無法解開密碼。

RPM:硬盤轉速度量(非常不准,每次測量數值都不同)。

TOF:為指定的扇區段建立映像文件(最大2G)。

FF:從映像文件(最大2G)恢復為扇區段。

AAM:自動噪音管理。可以用AAM(自動噪音管理)命令「所聽即所得」式的調節硬盤的噪音。按F2鍵後如果有AAM字樣,就表示硬盤支持噪音調節。鍵入AAM命令後,會顯示出當前硬盤的噪音級別,並且可以馬上就聽到硬盤的讀寫噪音,要注意硬盤的噪音和性能是成正比的,噪音越大,性能越高,反之亦然。進入AAM命令後,按0鍵可以關閉AAM功能,按M鍵可以將噪音調至最小(性能最低),按P鍵可以將噪音調至最大(性能最高),按+加號和-減號可以自由調整硬盤的噪音值(數值範圍從0到126),按L鍵可以獲得噪音和性能的中間值(對某些硬盤如果按+加號和-減號無效,而又不想讓噪音級別為最大或最小,可以按L鍵取噪音中間值),按D鍵表示關閉AAM功能,按ENTER鍵表示調整結束;

FDISK:快速地將硬盤用FAT32格式分為一個區(其實只是寫入了一個MBR主引導記錄),並設為激活,但要使用還需用FORMAT完全格式化。

SMART:顯示SMART參數,並可以對SMART進行各項相關操作。SMART ON可以開啟SMART功能,SMART OFF可以關閉SMART功能,SMART TEST可以對SMART進行檢測。

PORT(熱鍵Shift+F3):顯示各IDE口上的硬盤,按相應的數字即可選擇相應口的硬盤,之後該口會被記錄在/CFG目錄下的MHDD.CFG文件中,1表示IDE1口主,2表示IDE1口從,3表示IDE2口主,4表示IDE2口從,下次再進入MHDD後此口就成了默認口,編輯MHDD.CFG文件改變該值就可以改變MHDD默認的檢測端口。所以,如果進入MHDD後按F2提示Disk Not Ready,就說明當前硬盤沒有接在上次MHDD默認的那個口上,此時可以使用PORT命令重新選擇硬盤(或更改MHDD.CFG文件)。

CX:對昆騰CX和LCT(包括LA、LB、LC)系列硬盤進行尋道測試,可以考驗這兩類硬盤上的飛利浦TDA5247芯片的穩定性(因為質量不好的5247芯片在頻繁尋道時最容易露出馬腳)。按ESC鍵停止。此命令也可用在其他硬盤上,它主要通過頻繁隨機尋道來提升硬盤電機驅動芯片的溫度,從而測試硬盤在強負荷下的穩定性。

WAIT:等待硬盤就位。

STOP(熱鍵Shift+F4):關閉硬盤馬達。

IBME:查看IBM硬盤缺陷表(P-LIST)。此時要記錄大量數據,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IBMLST目錄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軟盤上的話,有可能會空間不足;

FUJLST:查看富士通硬盤缺陷表(P-LIST)。此時要記錄大量數據,缺陷表越大,生成的文件(在FUJLST目錄下)越大,如果MHDD存在軟盤上的話,有可能會空間不足;

MAKEBAD:人為地在某個指定區域內製造壞道。注意,由它生成的壞道很難修復。

RANDOMBAD:隨機地在硬盤的各個地方生成壞道,按ESC鍵停止生成。注意,由它生成的壞道很難修復。

BATCH(熱鍵F5):批處理。

R(熱鍵F3):硬盤復位。比如使用了PWD加密碼後,為了使密碼馬上生效,可以用此命令。
SCAN(熱鍵F4):盤面掃瞄,可以用特定模式來修復壞扇區,其中:
  [Scan in: CHS/LBA]:以CHS或LBA模式掃瞄。CHS只對500M以下的老硬盤有效。
  [Starting CYL]:設定開始掃瞄的柱面。
  [Starting LBA]:設定開始掃瞄的LBA值。
  [Log: On/Off]:是否寫入日誌文件。
  [Remap: On/Off](重新映像):是否修復壞扇區。
  [Ending CYL]:設定終止掃瞄的柱面
  [Ending LBA]:設定終止掃瞄的LBA值。
  [Timeout(sec)]:設定超時值,從1到200,默認值為30。
  [Advanced LBA log](高級LBA日誌):此項不支持。
  [Standby after scan]:掃瞄結束後關閉硬盤馬達,這樣即可使SCAN掃瞄結束後,硬盤能夠自動切斷供電,但主機還是加電的(屬於無人職守功能)。
  [Loop the test/repair]:循環檢測和修復,主要用於反覆地修復頑固型壞道。
  [Erase WAITs](刪除等待):此項主要用於修復壞道,而且修復效果要比REMAP更為理想,尤其對
IBM硬盤的壞道最為奏效,但要注意被修復的地方的數據是要被破壞的(因為Erase WAITS的每個刪除單位是255個扇區)。Erase WAITS的時間默認為250毫秒,數值可設置範圍從10到10000。要想設置默認時間,可以打開/CFG目錄下的MHDD.CFG文件,修改相應項目即可更改Erase WAITS數值。此數值主要用來設定
MHDD確定壞道的讀取時間值(即讀取某扇區塊時如果讀取時間達到或超過該數值,就認為該塊為壞道,並開始試圖修復),一般情況下,不必更改此數值,否則會影響壞道的界定和修復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