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專家關於奇美935D燈管

楼主(2010-06-26):
奇美935D 19"寬螢幕那種燈箱式U型燈管不知道哪有再賣?

网友:
可以去露天拍賣去找~奇摩拍賣沒有~

网友:
好像有一台奇美的螢幕待拆機燈管? 型號忘了? 不敢確定是否可使用!
週一在去看看。

楼主:
露天也都是普通的,真不知道露天哪個賣家有賣,遇到奇美真討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拆機可以送你不過不好寄你如果在高雄可以過來拿不過我還沒遇過U型燈管有故障都是高壓版

网友:
U型燈管只有遇過燈管頭脫焊或是小強跑到接頭處被燒焦,導致高壓跳保護。

网友:
今天看過只有一台CT-722D是U型燈管,記錯了!
另一台19"寬螢幕是CMV937A看面板應該不是U型燈管。

网友:
19吋寬螢幕有看過L管與直管兩種。

楼主:
不曉得這種U型燈管可否改成普通的燈管我大概量了一下上長大概417mm下長417mm寬28mm,普通的剛好有417mm的,但這樣又會變成原本一支上下有417mm,改單支不曉得會不會影響亮度?
今天試了一下,螢幕是有畫面的,就是背光沒亮‧

网友:
先確認高壓板,這款高壓板壞很大.

楼主:
高壓板有網拍買來換了,還是一樣,看來是燈管了,是有用網拍賣的燈管測試器試點
但並不會全亮都亮前後約200mm中段不會亮,不知道是不是燈管太長的原因,總長有
865mm左右

网友:
U管與L管點燈電壓較高,測試器電壓過低者無法全部點亮,不過若是並非所有燈管都是這樣,且燈管點起時偏紅,也代表燈管壽命將屆。
可以檢查燈管接點有無異常或變色情形,如果是接線的最好把線的熱縮套管除下後檢查,如果是用電路板接的則焊點及與高壓板連接的接頭處都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