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K8N主機版無reset維修實例-「烏龍」

楼主(2010-06-26):
有幾張圖,因為拍照時,相機曝光環境調錯,拍得怪怪的。有些光打得很強,如燈泡一樣。
這塊板子跟上次修的是一樣的,但故障點不同,這塊修的蠻無言的,搞得團團轉。
整塊板子,爆了一些電容,要先換掉,這些電容,可能是因為power問題,所以爆漿,而且清一色,全都是3.3V的電源濾波,只有一個比較特殊,是整合橋供電濾波。記憶體插槽的卡榫也斷掉了。
:
整合橋供電與記憶體卡榫。
藏在PCI之間,順便驗明正身。
AGP供電來源,提供3.3V
全部換新

換好電容之後,上電測試。挖勒!原來是硬的。
reset燈會閃爍,而且是有規律的不斷閃爍,大概隔一兩秒閃一次。看到這樣的情形,大概有個譜了。
先猜看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呢?
大致查了一下供電,Vcore、Vtt_HT、整合橋供電之類的,大概都有了,clock也正確了。
但偏偏reset不正確,於是查記憶體供電......慘!沒供電,因為CPU內建記憶體控制器,如同北橋一般,若有缺reset或者是供電,便會有部分reset失敗的現象。
供電由RT9173B負責,如果它有問題,絕對出問題。
著手查一下各腳的電壓,不正確囉!
Vcntl有3.3V,正確。
Vout竟然只有0.53V?
參考電壓也是錯的。
Vin也是錯的,不過算一下,參考電壓 X 2 = Vin的電壓與量測出來的是相符,也就是說,分壓沒問題。
檢查分壓電阻,再查證一下,看來是電阻上端輸入就有問題了,所以參考電壓錯、Vin也錯,當然Vout也還是錯的。
追線路,找到一顆BJT,不是BJT掛掉,就是B極有問題了。
把BJT拆掉後,經檢查,BJT沒壞,有點奇怪,於是先不焊回去,上電再測一次,結果還是老樣子。
而且,有時候電壓會飄動,蠻懷疑是空焊,也有可能是比較器壞掉,原本打算要換比較器了,為了避免麻煩,又上電一次,結果.....竟然正常了?看來好像是空焊,將比較器、周圍的貼片元件,全部再補焊過,可以了。
2.5V出現了。
BJT先不焊上去,上除錯卡,跑碼了。
把BJT焊好之後,準備好東西,就可以燒機了。
燒機,順便也把前幾天,拿到的LCD測了一下。主機燒機沒問題了,但LCD有很大毛病。
完修囉!

----------------------------------------------------------------------------------------------------------
電路圖:(只跑稍微一部分而已)

跑完線路,才發現,原來與比較器沒有關係,但有很「間接」的間接關係,在上電過程中,比較器還是會有2.5V的電壓,但不知道送到哪、從哪來,研判,可能是弄到CPU去,所以故障時,不跑碼;後來可以跑碼,我拆掉的BJT,沒裝上去,竟然沒影響。
由電路圖中可以發現,最關鍵的在於Q74的B極,那邊的電路,就是關鍵(但我沒有跑出來),正常時,大概會有4~5V,但故障時,竟然連1V都不到,給大家參考。

网友:
......空焊...........這樣也被你抓到.....
另外~~~你相機~~~怎麼我感覺越來越濫了~~~
不管遠拍或近拍...看起來就像是手機拍照一樣濫~~~~
去敗一台中古高階相機來玩拉...要不然就去買一台開關有問題的故障機自己修~~
至少我們眼睛才不會累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張最慘,都是光線的問題.........有幾張是昨天晚上拍的,因為光線沒抓好,就變成那副德性。
不然有幾張白天拍的,就比較漂亮。
後面有一兩張,電錶的畫面看不太清楚......因為已經快天黑了,又沒調.......就.......
那台對光線實在很挑..........

网友:
回复 网友B:

s10274chen (大) 您好 !  又再次看到您貼出維修密技了 ! 感謝您 !
關於您說到  : ( RT9173B 參考電壓 X 2 = Vin 的電壓與量測出來的是相符,也就是說,分壓沒問題 ) 在 RT9173B DATA Sheet  裡面是否有說明呢 ?
( 電阻上端輸入 ) 是否是指 RT9173B  V-in 端往前的那一顆 SMD 電阻 ?  在此先感謝您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您的誇獎。
RT9173B該元件可以適用於DDR、DDR2的供電解決方案。
參考電壓,即為記憶體供電條件內的VDDQ,通常為主供電的一半。RT9173B的資料手冊內,也提供一些參考電路DDR、DDR2都有。
所以我們會優先查Vref,看有沒有正常。
小弟我說的電阻上端輸入,就是資料手冊內,第二頁,R1的電源源頭。

网友:
相當精采的維修實例...給你拍拍手

不過有個問題請教......
我沒看錯的話你應該是追參考電壓,追到那顆BJT的吧,既然它影響了DDR供電,導致Reset失敗
那為何"BJT先不焊上去,上除錯卡,會跑碼了。"
這不是很奇怪嗎?
難道參考電壓是比較器提供的,與這顆BJT不相關?

楼主:
回复 网友D:

確實!查到最後,參考電壓是由比較器提供,那顆BJT好像是開關動作,STR的控制,蠻奇怪的,還需要畫出電路看看,才會知道。
2.5V有分兩路,一路不知道跑到哪裡去,從比較器冒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查到最後,參考電壓是由比較器提供,那顆BJT好像是開關動作,STR的控制,蠻奇怪的,還需要畫出電路看看,才會知道。
2.5V有分兩路,一路不知道跑到哪裡去,從比較器冒出來。 ...

你若在加個電路圖...作個電路解說~~~~
放在對岸...保證你的人氣馬上衝到頂點~~~~~

网友:
越來越有大師的風範了~~~很精彩的實例
相機要不要我幫你找一台啊~上個月買了一台CANON A75 (一百元)
網拍說壞的...沒想到入手確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 s10274chen (大) 的回覆與指導 !
前面3張照片應該是曝光值調太低所致 , 後面的還可以很正常的辨識 , 下次先調好曝光值試拍後再擇一清晰照來用。
有關此次您的維修經驗心得 : 因為現在的電子產品 ( 尤其是電腦主機板 ) 為了符合 RoHS (無鉛) 標準 , 以致焊錫缺少了延展性 , 當 Power 不正常高溫的運轉下 , 除了主板鋁電解電容( 膨菇 )容值變低外 , 連帶的也讓供電區塊的貼片元件 , 因高溫和熱漲冷縮現象而產生看不見的錫裂 , 變成了空焊的結果產生 。

网友:
實在厲害 對症下藥  有條有理

看來一些RHOHS的初期產品,空焊問題很大阿

相機的話,之前用160G RMA回來的硬碟換了一台,雖然缺了電池跟記憶卡,但是狀況還不錯~

楼主:
謝謝大家,相機的問題,再來慢慢想辦法囉!這台先考驗拍照技術了,不然就拿妹妹的相機來拍。
感謝阿水大您的好意! 沒關係。
shunxing大.....基地不太想放,怕被放槍......

我在上面補一張簡略跑出來的電路喔!

网友:
恭喜完修阿.又偷到一個經驗了.那個記憶體插槽如何處理阿n_116|

网友:
為什麼空焊一直以來都困擾著大家,難道出廠沒有品管嗎

网友:
熱久了就會因為膨脹係數問題導致輕微錫裂,最後完全斷開。

楼主:
回复 网友D:

chi大,小弟我剛剛查了一下線路,比較器有的2.5V,不知道送到哪裡去,不過沒有與RT9173B的相關線路有關。

网友:
回复 网友F:

想了解電路,沒有線路圖還真是麻煩啊
不過能修好已經很厲害了

記得W大曾解釋過RT9173,所以去翻了W大以前的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45-1-5.html
發現和你這塊主機板的故障情況有異曲同工之妙
同為LM324虛焊,輸出的參考電壓過低,導致RT9173沒有輸出1.25V的負載電壓
W大的解說就比較詳細了,這也是大家佩服他的地方

网友:
很精采的完修...
不過,我有類似Chi大的疑問...
"參考電壓是由比較器提供,那顆BJT好像是開關動作,STR的控制"...
"BJT先不焊上去,上除錯卡,會跑碼了。"
這不就很奇怪了...沒焊上去不就是等於無開關動作,也就直接影響到DDR供電...
既然沒有辦法控制開關動作,那怎麼會跑碼呢???
而且我現在的思維又卡住了...
"比較器有的2.5V,不知道送到哪裡去,不過沒有與RT9173B的相關線路有關。"
那顆RT9173供電來源不是比較器,那是由哪裡供電的???
還是我想錯方向了???

网友:
原來可以算是虛焊導致的故障現象,不是換換電容就可以搞定的~~
感謝s10274chen大精采的維修實例~~要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概同樣的症頭,但是呈現的結果不同,W大的能跑碼,有可能是晶片組的差異。
這片板子,經由跑線路後,稍微想了一下,最主要不是記憶體供電問題,也就是說,記憶體控制器拿不到記憶體供電所需的信號、參考電壓,便會失效,不跑碼。
經過「折騰」之後,參考電壓、2.5V都從比較器出來了,兵分兩路,一路直接送給記憶體控制器,另一路則是經由Q74來控制,然後給RT9173B參考電壓、致能,才會有記憶體供電,而且很神奇的是,這兩路,2.5V是並聯的,如果我沒把Q74焊上去,馬上就插記憶體上電,那麼恐怕會有元件因為過電流燒毀,因為記憶體的最大宗電源,還是由RT9173B來提供。
所以我沒把BJT焊回去,卻能夠跑碼,就是這樣來的。
參考W大的那篇與資料手冊,RT9173B最主要的供電,還是由3.3V而來,只是透過參考電壓、2.5V,來產生出正確、電流大的穩定電源,比較器不可能有那麼大的推動能力,若不用一些IC的解決方案,勢必要使用MOS來達成。

-------------------------上段文字,嚴重錯矣! by s10274chen 於2010.7.13 加註---------------------------------------------------------------

网友:
S大,這片板你是從阿拍買來的啊?你都買多少coco啊?會這樣問是應為我也想從阿拍上買些板子回來再練修,可是都賣的好貴...
好像由rt9173構成的記憶體電路故障比還蠻高的,參考許多網站皆有許多人討論,但是s大您的清楚分析小弟我較能吸收,受教囉^^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啊!花了210元,含運費。要找,還有機緣,我有時候有空,就網拍逛逛,有好玩的,就拍下來了。不過還是要有空的時候,才會修。

网友:
回复 网友I:

要練功夫嗎我這有上千片你可以搞一些回去玩修得好一人一半修不好我再拿去回收不過要自己來載

网友:
回复 网友J:

p大,你在高雄,太遠了啦~不然運費來回都我出,你出工寄給我,ok嗎?
暑假到了,我上班比較閒,想充實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K:

台北 光華商場 (綠盟) 這邊 , 以前還有賣一些報廢壞掉的主機板 ( 大多是 P4 或是 K7 的廢板(每片150~200 ) , 現在連一塊的影子都沒有了  , 只能說大家都變精明了 !  連廢板也變得奇貨可居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L:

是不用啦要不然要先搞個10片給你玩要哪一種版775 478 939 754 AM2確定的話發短消息把地址給我我再包一包寄給你

楼主:
今天再度將板子拿出來看了,將之前有跑錯的線路,追蹤一次,畫出新的電路圖,電路圖已經在1#更新了。
經過幾天沉澱之後,思路稍微清晰些,如果有地方錯誤,望請大家幫我找出來。
K8架構,如果沒有正確的記憶體電壓,便無法reset,呈現一直reset,當初我修這塊板子,其實說實在的,應該是要朝記憶體供電著手。
但我卻往RT9173B著手,這點,捨本逐末了,今天查線路的過程中,也發現了記憶體供電的正確位置。
由單顆MOS負責,控制MOS的,是比較器,在電路圖上沒有把比較器畫出來。
之前在檢修過程中,有把一顆BJT拆掉,還是能夠上電跑碼,這點也已經證實部分了,確實可行,但因為還不知道這顆的真正用意,我拆掉之後,運作上還不受影響。畫出來的電路圖,左看右看,怎麼看是覺得,這顆似乎是多餘的。
拆掉之後,還是能夠上電跑碼,甚至還可以進BIOS。

也就是說,已經把我前面一些回文的說法,自掌嘴巴了!直接推翻掉了。而且那些,是嚴重錯誤。看一下電路圖,還是會比較明朗些!

网友:
回复 网友M:

有沒有錯誤,電路我不是很懂,就不說什麼了。

但你的研究精神,很讓人佩服,值的嘉獎。

有一點你說 "往RT9173B著手,這點,捨本逐末了"
這我不贊同,記憶體能不能正確的供電,RT9173B也是關鍵之一,都有連帶關係的,只不過它故障率沒MOSFET那麼高,所以大家都先測量MOSFET罷了,還有就是要了解MOSFET和測量MOSFET也比較簡單,而要測量RT9173B的好壞,就相對複雜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沒關係!有chi大您點醒,讓我也仔細去看板子的線路,學到不少東西耶!

當時我竟然沒先去查MOS,反而去看RT9173B,有點......
果然「手路」還是蠻重要的,有正確的檢修手法,對於故障排除,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
1#的圖感覺怪怪的
Q74的C級供電似乎有一點不對
Q74的C級上面接一電阻,再接一個二極體
這個二極體感覺級性放反了
就算Q74的Vbe有偏壓
Q74還是不會導通

楼主:
回复 网友O:

確實是這樣沒有錯,二極體沒有擺反。
就覺得很奇怪,電路很奇怪,看不太出來,那顆到底有什麼功用。

网友(2010-08-01):
我都是在資源回收廠買的!

我都是在資源回收廠買的!雖然一塊只有50元,但是維修起來,相當費時間,因為回收廠的都放在外面任雨淋,所以要先清理,比較費時,可是算蠻舊的,都只有462和478的cpu插槽而且記憶體插槽還有168pin的。哇列!夠舊了吧,但是蠻便宜的,練功夫算是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