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騙"電腦的火牛取消保護??????

楼主(2010-06-26):
我之前買左支電鑽(mosta)不包電及充電器的妙達電鑽-DVD9SA2,
http://www.hkepc.com/forum/viewt ... 1466&highlight=
現在改用電腦火牛供電,但有時鑽鐵時(即重負載)時,電腦火牛就會熄(即無電輸出,好像開啟了保護),我己加了1顆25v18000uf的電容作緩衝,但情況差不多.可不可以"騙"電腦的火牛取消保護??????

网友:
電鑽瞬間電流很大,所以用鎳鎘電池
一般的PSU拿來做此用途不是很適合吧!
或許可以考慮改用鉛酸電池
再找顆充電器

楼主:
電容作緩衝要多大?(uf)

网友:
什麼是火牛.
是電源供應器吧.在台灣這不要用對岸的稱呼用語.聽不太懂.

网友:
如果你要用火牛當做你電鑽供電使用,
與其說要騙過它的保護,
不如中間加一顆Axel大說的鉛酸電池,
將火牛當作是電池的充電器,這樣應該就不會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