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洗衣機

楼主(2010-06-26):
聲寶洗衣機按下去 沒辦法洗  顯示E9  ,是不是電腦板壞掉

网友:
E9記得應該是水位偵測異常,先檢查水位壓力開關端子座是否氧化,你必須拆開電裝盒蓋才能看到壓力開關,它會連接一條透明管子,管子外觀和水族箱幫浦的管子長得一樣,如氧化你必須將接點刮除乾淨或將端子座剪掉直接用烙鐵焊死,如正常再檢查端子的另一端也就是基板那一頭是否也氧化,做法一樣,如兩頭端子座都正常那就是壓力開關掛掉了

网友:
主機板連接到水位開關那一組線查看看........!
好像是兩條紅色兩條灰色電線,
有可能接頭氧化!
或是狗狗方式試試!
有空的話想辦法貼上照片,
應該會有很多人幫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拆開來看    壓力開關    把管子把掉 如果吹氣進去壓力開關 好的話應該有ㄅㄛ   ㄅㄛ聲音聽   不到壓力器裡面的聲音那應該是壞掉的吧   謝謝 告訴我壓力開關

网友:
您的機型是否為ES-D1X9AB直驅邊頻式洗衣機,如果事的話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洗衣精or洗衣粉量放太多水的濃稠度會影響出現E9,第二機器的驅動版可能有狀況,先把洗衣精or洗衣粉的量少一點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