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A1703W過電開機後自動關掉

楼主(2010-06-26):
按下電源後,綠燈亮起螢幕出現了,約1秒鐘後燈光就暗掉,並且轉變為橘色燈,觀看螢幕有隱約出現畫面。

打開機殼後發現有數顆電容凸起,於是更換掉並且重新開機,狀況一樣。

然後參考其他大大相同機型維修的文章,知道W342容易損壞,於是就找了4606來替換,但是拆悍的過程有瑕疵,W342它底下的1234腳3、4腳銅箔掀起來,而且掉了..

逼不得已只好開始想發設法,先裁了兩段短短細細的電源線,然後悍上2、3腳,另兩端就在電路板上找原本線路正確的銅線,用美工刀刮除掉表面,然後悍上... 整個面積不超過1公分平方....)

忐忑不安的過電開機,一樣亮了整整一秒(或是一秒半),然後又熄滅。燈號轉為橘燈。

這時才發現這台跟其他大大的狀況有點不同,他們的都是綠燈閃爍,我的綠燈不會閃,而且會變成恆亮的橘燈。這時候就有點迷惘了..

所以我猜很有可能是高壓版有問題,但可能不是我換掉的W342壞了,因為我換了4606後狀況完全一模一樣,假如我沒悍好,應該也會出現其他的問題才對,所以大膽的假設焊接成功了,用4606也正確,是壞別的地方了..

因為是新手,我買沒多久的數位電表被我搞壞了...現在送修中   所以手邊只剩下也一樣是新買的電容表可以用,有對大的濾波電容做檢測,容值是正常的,其他的也量過,都是正常無異狀。

P+I版爆電容,換新。

P+I版爆電容,換新。

拍的模糊請見諒

拍的模糊請見諒

网友:
拆掉P+I板,用外接電源和公版高壓板直接測試燈管。
如果點燈正常在那應該就是高壓部分比較會出問題,一是拆光高壓部分零件改一條公板高壓替代,再做測試。二是直接買一塊一樣的P+I板更換。
總之要先把範圍縮小,再找出問題點修復。

网友:
自動關掉的時間
   1.當燈管點亮後,立刻關閉(小於0.2秒)....背光線路短路保護:mos短路,燈管漏電
2.當燈管點亮後,稍後關閉(0.8~2秒)....背光線路開路保護
有燈管故障或有mos故障,保險絲開路
3. 當燈管點亮後,一段時間後關閉(3~180秒).....有冷焊點
燈管冷焊,變壓器冷焊,mos冷焊
4.當燈管點亮後,很久後關閉(5分).....散熱不良,有冷焊點,零件老化
網路上的資料可以參考

网友A:
先用公版高壓試燈管是否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公版高壓試燈管是否均正常。

買了測試組來用,接上面的燈管之後,有看見燈光亮了,接下方的燈管就沒有亮。....

本來想拆下燈管,但是拆到面板的時候我感到不安,因為這機器好細緻,面板掀開的時候有看見勻光片(?),周圍的鐵框架又軟軟的,感覺不牢靠也不穩固,面板也很薄,連接面板的玻璃紙(?)感覺超脆的,所以我就放棄了拆下燈管的念頭

現在該怎麼辦呢?!~

方向

方向

网友:
燈管燒了或是線斷了都有可能。
換燈管的確要非常小心細心加耐心,一不小心不是燈管斷了或是面板搞壞了,還是要小心在小心。

网友:
QQ

確定下面燈管的話

哀...

換燈管  面板軟排線注意  都先慢慢拿下 放到旁邊

接著就能大展身手嚕~~    之後再清掉灰塵  比較麻煩而已...

网友:
因為上下都只有一組燈管,不換的話亮度會變很弱且嚴重不均,所以能力範圍內還是建議可以嘗試換看看。

网友:
拆面板燈管的確要膽大心細
不過也沒那麼可怕
我這菜腳,就是膽大
摟主只要每進行一步驟來回看一下結構
(裝回時不要遺漏了)
很容易的
放心吧!真的不會很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