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主機板大失敗

楼主(2010-06-27):
在論壇看了很多大大的維修經驗,就嘗試修理看看

主機板沒畫面,可以觸發,風扇可以轉,於是量MOS的電壓,發現有幾個 有些點都沒有電壓 於是一氣之下 把主機板所有的MOS都拆下來,換一換 結果變成 現在連觸發都不動了 =.=        怎麼會這樣 有夠慘 唉

网友:
電路真的很困難,連元件都不是很清楚真的很難,除了摸索很多資料也看不太懂

网友:
剛練習一定都是常失敗的 多經驗 以後會更上手 不要灰心 ~ 加油囉~

网友A:
我這幾天也查修主機板查到迷失了n_040|
將查出來的可疑點做紀錄,先擺著!
等有靈感,有衝勁的時候再跟它拼.
修到爛了,不行的話就當殺肉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這幾天也查修主機板查到迷失了n_040|
將查出來的可疑點做紀錄,先擺著!
等有靈感,有衝勁的時候再跟它拼.
修到爛了,不行的話就當殺肉機吧...... ...

哈~會有「硬」狀況大部分都躺棺材階段,只是看有沒機會修好,殺肉也不錯!

网友C:
各位!每個老鳥都會經過菜鳥的階段,我以前也是一樣,我也修壞過很多東西,我始終相信,只要有恆心、有毅力,成功就會在不遠處等著你。
各位!如果學這門技術跟吃飯一樣容易,那滿街都是修電子產品的了,當然你也無法在大家都會的技術上生存。

网友:
失敗為成功之母(真是老套呀)
俗話說就算跌倒也要抓一把砂
如果失敗不能汲取寶貴的經驗
那可就是失敗中的失敗嘍

网友:
別氣餒!

我也修爆了不少東西...

當不清楚思路,你可以想想,故障點在哪邊? 需要了解什麼,然後去找資料來看,思考後在去查線路→[重複]

之前修另一顆POWER 用SC4148代E13009,能啟動,但是要PS-ON按幾十秒才啟動,查電容&C945都沒問題

思考了好久,在看了兩者的DATASHEET後,換回E13009才恍然大悟n_065|

不用急尤其不是本科的更應該加強基礎知識,在去了解電路原理,才會有方向維修...

网友:
小弟的經驗是把修壞東西堆積起來的(雖然現在還是只會換換水銀電池)
但還是拼命的搞壞說錯是維修
加油吧一起把主機板變屍體吧

网友:
修壞是正常的吧....好像也不是這樣說....
經驗的累積吧...
多修幾次,就會越學越多...
大家剛開始都是這樣子,修10片壞10片,而且往往是越修越爛...(備料也越來越多...)
資料和書也越看越多...
只要能夠堅持下去,你就會發現你能夠修好的板子也越來越多了...
而且換個方向想,要是每塊主機板都可以用修的就好,誰還要去買新的呢?
加油!!!

网友:
嗯嗯~再加油,我前前後後也搞掛幾十片囉= =,有的還很誇張,拆mos會拆到整個板子銅箔都破壞......換個電容也會造成焊點脫落...

當然被玩壞的就以平常心來看待成當拆料板就好了啊,以我個人小小小小...的經驗,先練好風槍及鉻鐵的使用,再來研究一下版上大大們所提供的電路,相關會有一些不同的思考方向。

网友:
小妹我現在都先思考在考慮動手~原因是之前修都是先動手再思考...結果都是越搞越糟.........
後來都強迫自己忍著不要動,先找出疑點,再來抽絲剝繭後下手,這樣的方式至少不會糟得太嚴重n_087|

网友:
我想做中學較快,我以前連焊接都不會,所以電容也不太會換,現在也是還是一樣,正在學,加油

楼主:
小蔡  你有打錯嗎 你打說小妹我...... =.=        你是女生喔 我勒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各位!每個老鳥都會經過菜鳥的階段,我以前也是一樣,我也修壞過很多東西,我始終相信,只要有恆心、有毅力,成功就會在不遠處等著你。
各位!如果學這門技術跟吃飯一樣容易,那滿街都是修電子產品的了,當然你也無法在大家都會的技術上生存

以上是 Wish 大說的,說得真好啊,說到心坎里去了..

另外,我是抱著一種精神啦,就像當兵時常聽到的 "別人行,我也行"..

看了以前的文章,現在一些在站上活躍的維修達人,很多都是從 "菜鳥" 過來的,有些時候,看到這些大大早期的提問,會有點懷疑他們麼會問這種問題..

所以別懷疑,現在這些維修大大在耀眼的維修成果上,之前下過多少功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會有「硬」狀況大部分都躺棺材階段,只是看有沒機會修好,殺肉也不錯!

粗工每到感覺不對勁(沒有FU),就會停手!
還沒躺棺材,都在急診室........
引用 网友C:
各位!每個老鳥都會經過菜鳥的階段,我以前也是一樣,我也修壞過很多東西,我始終相信,只要有恆心、有毅力,成功就會在不遠處等著你。
各位!如果學這門技術跟吃飯一樣容易,那滿街都是修電子產品的了,當然你也無法在大家都會的技術 ...

W大說的是,這麼容易,那還談啥麼阻礙資訊科技發展n_087| ,看看他頭像的疤.....被殺出來的.
引用 楼主:
小蔡  你有打錯嗎 你打說小妹我...... =.=        你是女生喔 我勒

聽說她是為大美女耶:on_128| ......您不知道嗎:on_119|
引用 网友D:
各位!每個老鳥都會經過菜鳥的階段,我以前也是一樣,我也修壞過很多東西,我始終相信,只要有恆心、有毅力,成功就會在不遠處等著你。
各位!如果學這門技術跟吃飯一樣容易,那滿街都是修電子產品的了,當然你也無法在大家都會的技術 ...

我當兵的時候,隊長也對我說過:沒有不可能的事.凡事,事在人為.
所以我現在也是在(快速)累積(備料)中:on_123|
修行者.......有靈感了再修.....:on_016|

网友F:
說真的要用烙鐵拔MOS還真的不容易,建議還是使用熱風槍代勞會好一點~~~

网友:
我也是菜鳥,還沒開始實作,還在了解中...再鑽研一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說真的要用烙鐵拔MOS還真的不容易,建議還是使用熱風槍代勞會好一點~~~

各有利弊啦,用烙鐵可以訓練焊功,初期可以迅速累積(廢板備料)
我有一堆(備料)等著(再生)

网友:
回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蔡  你有打錯嗎 你打說小妹我...... =.=        你是女生喔 我勒

 誰說女生不能叫小蔡

引用 网友A:
聽說她是為大美女耶 ......您不知道嗎

 哪有~朋友都說我好可愛而已n_009|

网友:
加油喔
就算專門維修的也有搞不定的板子

网友:
越難搞的板子~能夠學到更多東西
就算沒修好~一定也能累積其它經驗.....
當這些經驗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是.....嘿嘿嘿.....哇哈哈哈
就是.......還是新手=.=||

楼主:
突然發現 小蔡 被誇獎了一下 高興的不得了 我覺得 還是不要誇獎她好了 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小蔡  你有打錯嗎 你打說小妹我...... =.=        你是女生喔 我勒

別打小蔡的主意
已經有男朋友了

网友:
看到大家的感想也相對說到我的心裡.
因為最近修板子挫折感很重,有時真想放棄.
但聽前輩他們的過程,也是這樣走過來.
所以新手們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別打小蔡的主意
已經有男朋友了

有男朋友是小條的,已經有小孩才是大條的。

小條的事情還沒變大條的事情,應該還好啦!
(有男朋友可以打掉,小孩生出來的還沒有看過可以打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