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2235wm 有時可開有時不能開 (新增圖片)

楼主(2010-06-27):
不能開的時候 發現電源燈和待機燈兩燈皆微亮

但有時ac110v直接送電的時候就可以開就正常

不能開的時候如果把ac110v的電源插頭拔插拔插幾次

就可以正常使用~也不會有斷電或是其他情形

測量p+i輸出的13.8v和5v都很正常

不知是哪裡出了問題

不能開的時候會聽到一個非常高頻但是很小聲的聲音

不知道是哪裡發出來的!

爬了些文沒發現有關此台LCD的維修相關

拜託各位大師指點了~!

一開始以為是按鍵壞掉~有更換過可以開沒檢查裡面

後來才發現還是有不能開的時候才知道說不是按鍵壞掉

裡面的電容~除高壓的和400v 120uf沒換~其他都換過~!

也換了AD上的24C16~

网友A:
這片PI Board 是 DAC-19M009 ?

网友B:
可以提供一下你的 照片碼~ 看一下內部
這各跟~ AD 有一片故障情形類似 ~
這 `22 不剛出來沒多久~

网友:
可能是高壓部分有些零件快壞掉了,電容先檢查,高壓電容也是(不好量就直接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PI Board 是 DAC-19M009 ?

是的~他是DAC-19M0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提供一下你的 照片碼~ 看一下內部
這各跟~ AD 有一片故障情形類似 ~
這 `22 不剛出來沒多久~

2006年10月出廠的

网友C:
我覺得ac電源頭可以檢查一下,看是否虛焊,
照板主所指出的故障點,我覺得ac頭的因素還蠻大的,
高屏音,可能要查一下,是否視大電容發出來的

网友D:
AD上方的穩壓IC可以先行檢查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ac電源頭可以檢查一下,看是否虛焊,
照板主所指出的故障點,我覺得ac頭的因素還蠻大的,
高屏音,可能要查一下,是否視大電容發出來的

在沒辦法啟動的狀態

電源還是有正常送13.8v和5v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上方的穩壓IC可以先行檢查電壓是否正常。

是24c16那個8隻腳的那個?

還是c1117?

网友D:
上方SOT-223封裝的元件~
在PCB中央及靠近面板連接插座的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方SOT-223封裝的元件~
在PCB中央及靠近面板連接插座的兩顆。

我測量AMC1117 3.3後

發現正常

輸入4.8

輸出3.3

LCD無法啟動的時候測量結果是這樣(電源版有動作,只是按鍵板電源和待機燈兩個同時微亮)

LCD啟動成功測量結果也是這樣(電源板有動作,亮藍色電源燈,可正常使用)

网友D:
看來電壓正常....
先補一下AMC1117的三支腳,下次藍紅燈一起亮時嘗試壓壓RTD2120S看看能不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電壓正常....
先補一下AMC1117的三支腳,下次藍紅燈一起亮時嘗試壓壓RTD2120S看看能不能改善。

這個方法我等等試試看

只是我一直想不透

怎麼只要把電源拔掉在插重複幾次,有時拔掉在插就好了,不用很多次

不過他在我拔掉電源的時候他藍橘燈本來微亮會再最後的時候突然像正常亮起來一下然後就沒了

在補充一下

有時我看他開啟正常會顯示無訊號 類比訊號

但有時會顯示像下面這張圖片(這張也是在這論壇找到的因為他跟我的出現的圖片一樣所以就先借一下了)(他的應該是調在數位訊號他會只顯示"位"這個字)

我的是只顯示"比"這個字

原本我換了24C16就沒了,可是後來還是偶爾有~!

网友D:
可能是資料寫回異常,所以又變亂碼。
之前遇過的情形是RTD2120S MCU有空焊情形(將MCU壓住重新通電就可以開機),當時還有用IC座,是IC座空焊,後來直接把IC座拔掉將MCU焊在板上就解決。

插拔為何會好,推測可能插拔AC座時讓基板振動,讓脫開的針腳又接上了,重新通電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資料寫回異常,所以又變亂碼。
之前遇過的情形是RTD2120S MCU有空焊情形(將MCU壓住重新通電就可以開機),當時還有用IC座,是IC座空焊,後來直接把IC座拔掉將MCU焊在板上就解決。

插拔為何會好,推測可能插拔AC座時讓基 ...

哪現在推測這問題是出現在AD上面囉

我先把2120S全部先補焊一次好了

网友:
這是2235WM的通病.問題在AD百沒有錯!

网友:
vx2235wm有時可開有時不能開

有高頻聲是燈管不良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