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美製冰箱更換壓縮機

楼主(2010-06-27):
美製冰箱更換壓縮機
故障問題:不冷,水盤銹蝕造成壓縮機與水盤接觸地方也銹蝕破洞產生漏冷媒.
處理方式:更換壓縮機.
假若是一般客戶大多會換購新機,但是該機器是客戶的嫁妝,有感情的,捨不得,換新壓縮機又太貴,所以換了一個良品給客戶.

网友:
照這冰箱的外觀跟銹蝕的情況推斷
現在主人應該已經是歐巴桑
滷大跟shunxing大一樣有在收集壓縮機喔

网友:
搬家前最早的冰箱也是這款東穎惠而浦的,雖然較吵但冷度能力相當強。

网友:
酷~這麼一修~又可以用10年了~

网友:
精采的更換壓縮機.魯大家電公會有沒有去拜訪您阿n_136|

楼主:
回復2:是歐巴桑了,壓縮機多少都要收集一些,以備不時之須!
回復3:它的冷凍室馬達轉速較快所以較吵一些,這種冰箱真的很耐超尤其是有散熱網的!
回復4:客戶希望目標當傳家寶!
回復5:我還不像shunxing大樣樣精通!遭各大公會通緝!

网友:
這篇寫得很精彩

厲害厲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真的很厲害,不過...............,我還是要告訴你,製造冰箱的工會正在冒雨集結,等一下就要去你跟shunxing那裡了,你們倆個快逃吧!記得不要逃同一方向,免得兩個一起被抓,至少留一個下來寫逃亡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厲害,不過...............,我還是要告訴你,製造冰箱的工會正在冒雨集結,等一下就要去你跟shunxing那裡了,你們倆個快逃吧!記得不要逃同一方向,免得兩個一起被抓,至少留一個下來寫逃亡實例。 ...

其實,他們兩個現在都用無線3G/3.5G/外加WIFI上線了。
各公(工)會也都知道這兩個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我合理的懷疑,最近媽咪的網站常出事,是因為各公(工)會找來高手,來廟裏堵人的結果。
請廟公 Wish 大也要穿好防彈背心,免得被流彈打中。

网友:
庫喔~~~~~越修越漂亮~~~~
而且這次的實例流程~~~~越來越完整了~~~~

另外~~~怎麼越來越多人被公會追殺了~~~
趕快來去躲起來~~~

网友:
眼尖的大大有無看到~門道????

第一張圖片,是原廠的管路配置~有四條管+一工作管頭。

上兩條=是高壓輸出管與低壓回流管

另一側的是=工作管=輸入冷媒與抽真空用

下兩條=是熱油管,老外冬天會下雪~壓縮機不易起動,多一組熱油管路。

台灣四季如春,冬天也無0度的記錄(山頂上除外)。

所以換裝壓縮機進入時,熱油管沒接入~背後的鐵網上(安妮生麻是OK)。

在第六張圖片,可以清楚的看到乾燥過濾器的右側邊邊有個U型的回路管。
============================================================

台製冰箱幾乎很少有接上熱油管,所以一般都只看到高壓管與低壓管+另側工作管(出廠時均封口焊死=不留活口=如圖二)。

美製品牌冰箱壓縮機才會接出四條管+另側的工作管。
============================================================
這種壓縮機的故障點~俗稱頭殼破洞~會造成冷凍室蒸發器表徵:像冷媒漏一般。需整顆壓縮機換掉才能治好。
一般有動到這種大手術時,乾燥過濾器也需要一並給換掉,就可以再用很久很久很久....久久久。
無冷媒計量瓶輸入冷媒→觀察低壓表回到0~5磅即可,運轉電流1.8A。這樣就差不多可以收工了。
如果有冷媒計量瓶,就依照機器的規格表上的冷媒量直接加固定量進去就OK。

下圖:廠商加冷媒標準工具,準確無誤~萬無一失,【不會有=多一點嫌太胖,少一點嫌太瘦的遺憾】,市面上家電維修業者少有人添購如此配備。
【切記:冷媒不可加過量,也不可過少,過量會造成壓縮機負載過高~壓縮機線圈容易故障,過少會造成冷度不足或緩慢】
且不同品牌冰箱或同一品牌不同機型的冰箱~運轉電流都會有所不同,
如這台W牌機型ED27DQXB容量高達750公升,冰箱雖是天霸王級數,廠商標準額定運轉電流=1.4A,堪稱比任何冰箱都省電。【由此可反駁雅虎知識+有人提出冰箱越大台越耗電是錯誤的概念】,如果無原廠的標準額定電流為依據,整桶冷媒拿來灌~光憑感覺判定冷媒量是會~誤事的。
滷雞蛋老弟~維修功力蠻不錯的啦,
說明有些遺漏,
老哥哥~幫你補上去,安內就更完整了。

网友:
真精彩~~這樣那位歐巴桑又可以用很久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