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片主機板 哪會大大願意幫維修

楼主(2010-06-27):
手上有一片青雲的主機板 775角位  AGP插槽 DDR2規格的記憶體

量CPU 旁邊的MOS 幾乎都沒有電壓 但是測量電源插槽 都有電壓 POWER一插上就會自動觸發 但是沒有畫面

pwsw 電壓只有0.68  上面的幾個小零件 好幾端 都沒有電壓

這塊版子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上來及就大大 希望幫的忙

网友:
是P4M800 Pro.........這塊?蠻特殊的,吃DDR2的記憶體,結果只有AGP。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級品中的骨董板 ㄖㄖ 話說 自動觸發 理應當為 BIOS 設定 電源開啟  他沒設定POWER OFF
而是設定POWERON 所以 插電就觸發開機
無畫面 可查AGP周邊 與CPU附近 各款主機板設計不同 管理險卡MOS所在不同 不外乎在 顯卡槽周邊 或是CPU上方 左邊 CPU周邊 MOS無電壓 可往前查@@
MOS一個掛點也會有這樣問題 你上電後5分鐘在關機 拆下CPU散熱器用手觸摸看 看CPU是否有溫度就知道是否真的無電壓了@@

楼主:
對啊 就是 P4M800 Pro

因為技術還不純熟 所以上來求救 希望可以幫個忙 希望功力高強的大大 幫我修

因為我已經搞壞很多塊了 已經完全沒信心了 而現在也在準備公職的考試 也沒有很多時間可以用 所以希望大家幫個忙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