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 MM17D 17吋LCD電源燈閃爍+面板白屏維修

楼主(2010-06-27):
一部ASUS MM17D 17吋LCD,一開始的故障原因為電源燈閃爍。

首先目視檢查P+I,電容及元件無明顯異狀,開始測量後發現紅框內高壓電路的四顆C5707均呈現低阻抗短路現象,導致螢幕欲啟動背光時因為電路短路,輸出過載而跳掉,使電源燈閃爍。

目視檢查AD板,並無元件異常。

更換C5707四枚後,其他元件檢查無問題就試過電啟動,電源燈不再閃爍,但更嚴重的問題出現,面板白屏。
這片使用的是AUO M170EG01,使用公板測試亦呈現白屏,而原有的AD與P+I在更換另一面板後顯像正常,表示問題出在面板上。

開始拆卸面板準備測量電壓,拆下後方鐵蓋後發現到面板電源IC AAT1164周圍有明顯變色痕跡。

PCB背面也有變色,表示有嚴重過熱現象。

因為這片面板採無鉛製程,使用小新兄之前更換面板電源IC的方式,將此電源IC吹下,在PCB及IC腳上補上有鉛錫後重新吹回。
組裝回去嘗試開電,面板已可正常顯像。

燒機正常後裝回前面外蓋。

网友:
恭喜狼大阿~又一台頭好壯壯的顯示器了n_116|

网友:
狼大 修T-CON部分越來越厲害了~

原來是空焊...

网友:
挖~~~~~這麼輕鬆就解決了嗎?就只有空焊???
下次我也要多注意了~~~~~

网友:
請教大大AAT1164周圍有明顯變色痕跡,你如何知道重新焊上就好?

网友:
謝謝狼大的經驗教導了

每次遇到這種狀況都頭昏昏的了

應該是放棄的可能性比較大了吧~~~

网友:
查了下資料 AAT1164 產生電壓有 VOCM、VGH、VGL、VGAMMA......
看來面板的故障大多是這幾個電壓在出問題

网友:
t-con的部份覺得很難~~目前還沒遇到過~~可能運氣比較好,狼大這一篇比較shunxing大的那一篇幸運,只有拆下回焊就解決了~~,但是對我來說真的是硬的很阿
感謝狼大分享~~

网友:
看來因AUO M170EG01版本的不同, 使用不同的T-CON板
上次修理的FP767s-D 使用 M170EG01 V1 面板, T-CON 使用AS15-F 電源IC
狼大這片則使用AAT1164

楼主:
因為想說變色的原就是發熱,如此變色程度表示溫度蠻高的,也會導致熱漲冷縮現象,而初期無鉛製程對應力抗性較差,看了之前小新兄換電源IC的方法,所以也來如法泡製看看,用有鉛錫補一下,沒想到就好了,當然也不願遇到電源IC故障,零件取得就是個問題囉。

手上還有一片HSD190ME13,使用的是MAXIM的MAX1997E三輸出電源IC,輸出會跳保護,找時間要追看看電路,希望不要是電源IC掛點才好

网友:
初期的無鉛感覺很容易因過熱而空焊。
又偷學到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部ASUS MM17D 17吋LCD,一開始的故障原因為電源燈閃爍。

首先目視檢查P+I,電容及元件無明顯異狀,開始測量後發現紅框內高壓電路的四顆C5707均呈現低阻抗短路現象,導致螢幕欲啟動背光時因為電路短路,輸出過載而跳掉,使電源 ...

狼大的所謂補錫後,吹回去是在pcb版上加錫後再用熱風槍吹回去嗎

楼主:
在PCB板上焊點以及IC焊點上都加錫(要弄掉多餘的錫,不能太多),再吹回。
錫熔化後就可以看到IC自己被拉回定位。

网友:
無鉛就是容易錫裂空焊
尤其是溫度高的元件上更容易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