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維修好一片 ASUS V9570 開機無畫面 維修完畢

楼主(2010-06-27):
前天到順發找朋友,問朋友 有沒有東西可以拿來當殺肉的 他拿了一塊顯示卡給我,ASUS V9570 開機無畫面 ,開機檢測不過,BB叫,剛好手邊有一塊一樣的,可以比對,因量MOS的G極,電壓只有0.XXX,以為故障,拆下來量,結果正常,於是看網路教學,金手指電壓的路線,發現有一顆是連到,䵏S的G極的電子零件,於是拆下來,從廢版找一個一樣的換上去後,測試,畫面又出來了,呵呵

各位加油吧

發現顯示卡線路好像比較簡單喔 =.=

网友:
請問有照片嗎

网友:
這篇應當放在「打屁聊天」版。。。。

楼主:
相片明天有空補上

更換的電子零件為 MOS 下面兩顆一樣的IC,因為一顆IC掛了 換完之後就好了

電容有些怪怪的也換了 因為在一個大陸網站 看到檢修電容一種簡單的方法 但不一樣很準確
那個網站是說 我們的電腦零件 通常都是 3.3V  5V  12V 在用,量電容的方式是黑棒碰觸電容的負極(有單一色整排的納編(範圍比較小的地方,有些是白色或金色的),紅棒接電容的正極,正常的話,會有3.3V的電壓,如果沒有,可能有問題。

我照著他說的換,換一換後 去量電容,都有3.3V出來 真是高興,換完之後,發現好像比另一張一樣的感覺畫面比較順,另一張都沒有換過,所以感覺的出來

你也可以試看看

网友:
用電量低的時候,電容還維持得住。用電量高時,維持不住就會掉下來了吧!
我想是這種原理。這種電容的毛病應該是老化愈嚴重愈容易抓。

總之,也是個方法。
(有誤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