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notebook開不到機

楼主(2010-06-27):
情況有二個
1 用外置變壓器取電 開機時只是亮一盞燈 CPU風扇不轉 無畫面 底板裏會聽到拍一聲 隔幾秒又再拍一聲 不斷重覆 好似拍不著
2 用電池取電 開機時全部燈閃下閃下 包括電源指示燈 但CPU風扇會轉 底板裏會聽到拍一聲 但有時畫面會著 只時著幾秒又熄 之後拍一聲隔幾秒又拍一聲 不斷重覆
請問這個情形是壞甚麼 有得救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機檢測 對地阻抗 沒意外 北橋 有問題 或是電源供電迴路IC掛點居多
也碰過 南僑 或室內顯晶片 壞掉的

网友:
ADP3421換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