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SHIBA 2.5吋硬碟無法格式化

楼主(2010-06-27):
求助 TOSHIBA 2.5吋硬碟無法格式化

廠牌:TOSHIBA
型號:MK6026GAX
容量:60GB
狀況:無法格式化

网友:
你不能格式化 你用哪一套軟體 可以說一下碼?
BIOS 可以抓到碼?

楼主:
Windows XP 內建的格式化,分區魔術,SPFDisk,Easeus Patition Manager,MHDD 硬碟低階格式化也試過都不行,也沒有壞軌異音
BIOS 可以抓到
我是懷疑機板有問題

网友:
換別的盒子
試試^^

楼主:
不是外接盒的問題,我是直接用2.5轉3.5裝在電腦上格式化都不行

网友A:
若是該硬碟可被抓到,但無法讀取也無法格式化的話,有一個可能是該硬碟被設定了Security,處於鎖定狀態,若是此硬碟是由nb拆下的則可能性更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是這樣啊~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該硬碟可被抓到,但無法讀取也無法格式化的話,有一個可能是該硬碟被設定了Security,處於鎖定狀態,若是此硬碟是由nb拆下的則可能性更高。

此硬碟是由nb拆下的沒錯
感謝狼大提供解決方向

网友:
會 不會問體出在2.5轉3.5 這東西 ~你有沒有  試過 直接裝 NB DOS 模式 看看能不能 ~
Lformat 跟原廠的格式化呢?

楼主:
2.5轉3.5的裝置沒有問題
此顆硬碟是在nb上沒辦法格式化才拆下

网友:
我也有一顆320GB的toshiba隨身硬碟
因為被某隻腳勾到usb線往前飛了3公尺落地
那隻腳有香港腳  直到7.7.49天後才毒發身亡
也是無法格式化  系統會當掉
不過可以壞軌掃描...  但是以那個速度來說
可能會掃一個禮拜吧!
索性把硬碟分成兩個磁區
把前70gb的武功廢掉  只留下後250gb  再格式化就OK了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很早以前還在電腦商場工作時,有一次遇到一個客人把NB換硬碟,原本舊的要買個盒子裝起來,結果裝上後怎樣都抓不到,裝回NB就正常,外接盒裝其他硬碟也正常,最後在裝原硬碟下進入NB BIOS,發現到硬碟SECURITY選項是啟用的,輸入密碼解除後該硬碟就可以正常被外接盒偵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NB很多有所硬碟 一一要先解開 不然你無法安裝OS 也無法格式化  當你格式化完 從開又復原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