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56MS螢幕白屏,無法顯示維修~~同場加映燈管測試治具

楼主(2010-06-27):
自從上次的面板白屏維修http://bbs.pigoo.com/thread-21182-1-2.html完修後,沒想到又遇到了這台一樣是BENQ的17吋螢幕,一樣是白屏,上次是15吋的,這次是17吋的,那…下次不就是19吋的了~~ ,廢話不多說了,看維修流程吧:

這一台是阿姨的螢幕,因為是家中小孩要做功課要用到的重要電腦,故修的很趕很趕,有許多的照片沒有拍,且這一台也是修的頭昏昏的了~~為什麼呢??看維修就知道了:

電源板及AD板全圖:

故障狀況跟上次的都一樣:白屏

首先一樣直覺還是想是面板保險絲斷路造成,但實際量測是正常的,沒有斷路
跟上次一樣量測電壓,發現正常為5V的面板電壓實際量測只有1.48V

AD板上的供電也是1.48V

但將連結到面板的排線拔掉後量測AD板供電就正常有5V輸出了

這樣看起來問題是出在面板上了,原先是判斷有短路的狀況導致AD板壓降
故量測了面板上所有的零件發現~~沒有短路的狀況!!!

那那那???是為什麼???只好瞎子摸象了,因這部份沒有時間拍照(阿姨已來電關心兩次了:on_041| ),故用文字說明:

首先懷疑的是面板的供電IC 9743A(它的嫌疑最大),換上新品後狀況依舊沒變,另外有可能的就是面板DC TO DC了,換了還是一樣:on_030|

到這邊完全卡住了,~~面板掛了~~~,但是阿姨的螢幕,不放棄,剛好手頭有一台一樣好的螢幕,二話不說馬上拆下來換上我認為是故障的面板,一過電~~~
居然可以正常顯示,我咧~~~~:on_058|

先前的判斷及維修方向都是錯的~~交插測試後確認問題出在AD板上面,但AD板在沒連結面板時電壓是正常的,這樣就很奇怪了
只好又瞎子摸象了
首先先懷疑的就是AD板上負責面板供電的電壓相關IC了,實際測都正常,不管了,從廢板上拔了兩顆相同的IC
如圖中有焊過的這兩顆:

裝回後~~OK,正常顯示了~~唉~~真的是修的頭昏昏了:on_040| ,中間阿姨又來電關心了~~

熱機一陣子後都正常,通知阿姨來取回了,阿姨來時順便帶了維修的代價來了:一鍋的〝綠豆薏仁湯〞,可能是知道我修這一台修到火大了吧…

這次換掉的零件:
另外面板的9743A跟DC TO DC沒有拍到~~~

此次的維修經驗讓我覺得~~~千萬不要賣東西給親戚,絕對是終身保修的,且還收不到維修費~~~~:on_040|

网友A:
ERIC530大您修LCD越來越駕輕就熟囉!真厲害!這個問題還蠻硬的!
謝謝您分享這麼棒的維修實例。

今天將奇美的LCD拆完,明天準備檢測燈管,有問題,一組燈管沒亮,而且剛開機會偏紅一下,而且開機一陣子,背光就自己關掉,顯然PWM自我保護,將背光關閉起來。

网友:
我怎麼看到我的最新實例........也入鏡了.....
超過一年~~我照收維修費~~~管他是誰...我連我弟都敢收了~~~~
只是~~他要是買飲料給我喝~~~~那就打平了......

PS...你怎麼不直接跟他說面板壞了~~~~無法修復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 太硬了,不修了.....私底下是像小蔡姊姊一樣?

网友:
ERIC530大  面板電壓可以從別處送,但是最好要共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IC530大您修LCD越來越駕輕就熟囉!真厲害!這個問題還蠻硬的!
謝謝您分享這麼棒的維修實例。

今天將奇美的LCD拆完,明天準備檢測燈管,有問題,一組燈管沒亮,而且剛開機會偏紅一下,而且開機一陣子,背光就自己關掉,顯然PWM自我保 ...

像我檢驗燈管有自己做了一個冶具,就是用高壓直接點亮燈管在接上一個安培表來看數值,如果安培太高的話就代表燈管有問題

如果數值都正常的話(一般2.5A~3A左右,L燈管就3.5A~4A左右),超過都代表不正常,要檢修了~

請參考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被發現了~~~

螢幕桌面太亂了啦

就直接連媽咪了呀~~~

网友:
原來供電正常指示個假象~~
ic掛點才白屏~~這個可真是要記起來~~要不然真的會找不出來的~~
恭喜完修阿,至少有綠豆薏仁湯喝~~勝過連一句謝謝也沒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麼像我一樣?我把螢幕歐下來也是怕說我第一次修螢幕,送回去又掛了的話,我又要陷入迴圈中(免費的維修工)...... 我會累死
後來我把家裡的CRT送給她用~ 挖A色彩鮮豔的CRT...........
這位阿姨應該沒有像我朋友的老公這麼機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ㄚ災!
CRT顏色蠻漂亮的說......尤其是三隻小鳥的。
不過凹了一台LCD也不錯。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是聲寶的CRT~這台19吋的液晶看得好不習慣,調過頻率,看久了還是眼睛很酸很酸n_144|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亮度調太高嗎?我看液晶螢幕,都習慣把亮度調很低。
因為液晶螢幕的畫面比較銳利,如果亮度高,看得蠻累的,不像CRT來的柔和。

网友I:
還不錯啦還是用賣的
不要是用送的還要終保就好n_047|

网友J:
回复 网友K:

e 大 可以秀一下 你的治具拉~~我要看拉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聲寶的CRT~這台19吋的液晶看得好不習慣,調過頻率,看久了還是眼睛很酸很酸n_144|

聲寶的要將板子都全面補焊之後...色調要調到9300K...這樣看畫面就不會累...
尤其是映像管的那一塊電路板....

CRT還是3鳥牌的最棒~~~~

网友:
回复 网友L:

小蔡姊姊是看LCD到眼睛......

之前我剛從CRT轉看LCD,也有那樣的情況,後來發現了問題點,現在就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e 大 可以秀一下 你的治具拉~~我要看拉 ~

OK,現醜了

燈測試治具~~~

如圖可見我的錶是上方是電壓,下方就是安培了,圖中17吋的點燈安培約2.5A左右,很正常沒有老化的問題
要是點久一點會越來越昇高的話就有可能是高壓或是燈管有老化需要檢修囉。

另外此治具的另一個靈魂零件

可調電壓的唷,針對不同的啟動電壓都可以調的出來啦(負觸發的除外),接出的線也可以直接銲在PI板上直接供電
來檢查PI板上的高壓板是否有老化或是異常的狀況(這樣測試比較準啦)

以上除可調電壓零件是現成的,其它都要自己手動做囉~~~

現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還不錯啦還是用賣的
不要是用送的還要終保就好n_047|

但還是要終保的~~~當初是很便宜很便宜賣

网友:
謝謝 E大 ~ 恩恩 下次再玩看看 ~

网友:
回复 网友M:

那治具真的是太棒了,板大這篇也滿硬的~
看了這篇學到許多真功夫

网友:
測量高壓板輸入電流除了可以看燈管外,還可以檢測高壓板有無潛在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N:

真棒的治具.......
那塊可調電壓背後都是貼片元件吧?那麼小一塊。
想要自己買元件,兜一塊來玩玩。
前幾天才把一台之前報廢的15吋白牌的LCD,拿裡面的公板高壓板當測試治具。

网友:
推測應是只使用電阻分壓方式模擬出BL ON/OFF與ADJ所需的電壓。

网友(2011-05-29):
好贴心的阿姨啊

网友(2011-10-10):
看了這篇學到許多真功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