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風扇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28):
如圖,350W的POWER
故障情形:開啟電源,POWER風扇抖一下,不轉!
檢修過程:
測量:
+5VSB=OK
PS ON=OK
拆機殼
漂亮吧!
底部焊點看一下
大致上焊點都很漂亮,不是一些(阿紗布魯)的作工
目視檢查機板零件,發現一顆疑似漏液的電容器470uF/16V
解焊下來量測容值還有386uF,換新
接下來拆風扇
直接通電測試風扇,抖一下,不轉n_043|
閒著也是閒著,開始細部分解風扇,順便分解其他有問題的風扇,一起處理!
拆解風扇好像有大大發過,我就來把它拆個徹底,將過程貼上.
拆解過程如下:
撕開貼紙,將橡膠蓋摳起來
將圖中軸心的白色華司取下
這樣風扇葉片就可以分離了
還沒拆完喔,往下看.
很多新手大概不知道風扇葉片中的磁鐵環不是一般的磁石,而是軟質的磁帶,可以輕鬆拆下來
想不到吧....:on_061|
還沒拆完,繼續拆電樞,拆電樞必須使出吃奶的力氣,除非有特殊工具,不然在下建議用萬能的雙手去扭轉電樞,一般電樞是壓進去的,沒有上膠也沒有螺絲固定,但是在扭的時候注意風扇的電源線!
電樞拆起來的情形,在下有力沒地方出,所以一次拆二顆風扇:on_050|
好了,整個過程就是這樣了!:on_069|
我那個風扇已經裝回去了,測試OK
本來想發在電源供應器的維修實例,雖然阿禡說:柿子要挑軟的吃.但這個也未免太軟了:on_049| ,發在電源供應器的維修實例有點心虛:on_015| .
拆風扇這種粗工作的粗活就放新手區好了:on_047|

网友:
真的是遇到軟的了...
我怎麼都遇不到這麼軟的呢???
每次遇到的都是爆容爆整堆...
倒是風扇,沒遇過電源供應器壞風扇的...
反倒是我自己的機殼風扇已經被我分解清理過N次了....
都快被風扇工會追殺了...因為我用最久的機殼風扇是我技嘉PIII準系統裡的那顆...
新機到現在沒換過風扇...仍然頭好壯壯運作中....

网友:
這個風扇的確久久要上油一次,那基本上它就可以跑很久~~目前我也沒有自己用的風扇壞掉的
幾乎都是拆別人的才有發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說軟的話也不盡然,只是一般人遇到風扇壞了都直接換新,而你還來個分解教學。
你....你.............你看你的後面.......,風扇工會直接殺過來了......,我有事先走一步..............。

网友:
那電樞沖壓下去,很難拆,自己保養風扇時,也很少去拆它.......
現在都偷懶了,直接貼紙撕開,灌黑油下去,送電讓它轉個一小時,然後再用膠帶封起來。

网友:
  拍手拍手~~
原來這還偷藏維修實例啊~~~~~

网友C:
看起來好像是雜牌的電源供應器,
但用料還真是廷不錯,還有詳細拆解教學,
粗工大,這顆風扇抖一下,是風扇掛了,
還是電容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軟的話也不盡然,只是一般人遇到風扇壞了都直接換新,而你還來個分解教學。
你....你.............你看你的後面.......,風扇工會直接殺過來了......,我有事先走一步..............。 ...

 殺那麼大
我知道你有事要先走,通緝你的工會更多,你不走,等著被砍頭嗎n_087|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好像是雜牌的電源供應器,
但用料還真是廷不錯,還有詳細拆解教學,
粗工大,這顆風扇抖一下,是風扇掛了,
還是電容的關係

抖一下,不是電子零件壞掉,是磁帶膨脹(可能是吃了油變質引起)與電樞稍微摩擦卡住.
我把磁帶換了就好了n_136|
如果是客修品,這種維修要收多少?拆解換磁帶500?300?這個東西只適合修自己的:on_073|
風扇很難故障,通常都是卡住最多,但是遇到風扇問題都是直接換新品!:on_087|
我建議將換裝拆下的風扇整理起來備用!反正這種東西耐命數奇高.用來(殺秘書)相送,客人會爽翻天

网友D:
其實有時滾珠的風扇較有維修拯救價值說~

网友:
我地一次看到電風扇壞掉的大大真厲害換換電容就修成功囉..
我現在在才知道..電風扇`可以這樣拆..
謝謝大大..又偷學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有時滾珠的風扇較有維修拯救價值說~

狼大說的是,可以我還沒遇到故障的滾珠式風扇
抽水馬達以及一般馬達倒是經常遇到,以後有機會再發水電部份的!

网友E:
偶的第一次也被奪走啦!

回家馬上清了三顆風扇
滴上車用機油
現在偶的主機好安靜呀n_163|
不過
發生一件慘事
偶拆Power的風扇時
發現有電容凸了
偶的功力還沒到那
先將就著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的第一次也被奪走啦!

回家馬上清了三顆風扇
滴上車用機油
現在偶的主機好安靜呀n_163|
不過
發生一件慘事
偶拆Power的風扇時
發現有電容凸了
偶的功力還沒到那
先將就著用吧 ...

 大哥...您在耍寶嗎?
應該是待料吧.....
換電容........只有XX工程師才會......(很久不見他的蹤影了).........BEN......

网友:
我也拆過風扇,只可惜電路燒毀,也只有換新的

网友F:
前陣子我才被我媽追殺我的小小伺服器吵到她不能睡覺
前天我就把那台電腦的風扇全拆了換油n_136|
安靜無聲 XD
說實在的我很佩服發實例的大大們. 真的是辛苦了!
我自己上次想要發實例結拿著相機照了一照,
結果我的手被烙鐵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陣子我才被我媽追殺我的小小伺服器吵到她不能睡覺
前天我就把那台電腦的風扇全拆了換油n_136|
安靜無聲 XD
說實在的我很佩服發實例的大大們. 真的是辛苦了!
我自己上次想要發實例結拿著相機照了一照,
結果我的 ...

 ........那您應該發一個(維修實例拍圖造成工安事件實例)

网友:
那不就要再燙一次
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