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賣直購]華碩K8N主機板 良品

楼主(2010-06-28):
只有一片,賣600元。.........查到的好像都賣750元。
限面交自取。
地點:台中縣沙鹿鎮靜宜大學前、或是沙鹿鎮晉江里晉文路口(與中棲路交叉,往沙鹿方向。)
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先回文,等確認人選之後,我會PM。

网友:
這塊跟M2N比...哪一塊比較高階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M2N可以搭雙核,會比較高檔。
晶片組也有差,這塊是用nForce 3,M2N是用nForce 430,有差異。

网友:
http://tw.asus.com/websites/global/products/zigzffr75jWJ7j2y/P_150.jpg K8Nhttp://tw.asus.com/websites/global/products/74PPQIiEejvuIiHv/P_150.jpg M2N
- Socket 754 for AMD Athlon 64, Sempron
- AMD64 architecture enables simultaneous 32- and 64-bit computing
- Supports AMD Cool 'n' Quiet Technology
支援 AMD® Socket AM2 Athlon 64 X2 / Athlo 64 FX / Athlon 64 / Sempron
AMD Cool 'n' Quiet™ Technology
AMD64 平台架構,能同時做 32-bit 與 64-bit 運算
AMD Live!™ Ready
NVIDIA nForce3 250NVIDIA® nForce® 430 MCP
800 MHz 2000 / 1600 MT/s
3 x 184-pin DIMM Sockets support max. 3GB DDR400/DDR333/DDR266 ECC/non-ECC un-buffered DDR SDRAM memory 雙通道記憶體架構
4 x 240-pin DIMM,最高支援達 8GB DDR2 800/667/533 ECC and non-ECC, un-buffered memory
1 x AGP8X (1.5V only)
5 x PCI
1 x PCI Express x16 slot
2 x PCI Express x1 slot
3 x PCI 2.2
http://tw.asus.com/images/del_icon.png儲存裝置 / 磁碟陣列
Chipset:
- 2 x UltraDMA 133/100/66/33
- 2 x Serial ATA, support RAID 0, RAID 1, RAID 0+1, JBOD
- 1 x Ultra DMA 133 / 100 / 66 / 33
- 4 x Serial ATA 3.0Gb/s
- NVIDIA MediaShield™ RAID 支援 RAID 0, 1, 0+1, 5 以及 JBOD span cross Serial ATA drives
- Realtek ALC850, 8-channel CODEC
- Audio Sensing and Enumeration Technology
- Coaxial/Optical S/PDIF out ports on back I/O
ADI 6-channel 高解析度音效 CODEC
S/PDIF 輸出(位於後置面板 I/O 連接埠)
chipset built-in MAC with external PHY 10/100 Mbps Ethernet NVIDIA® nForce® 430 MCP built-in Gigabit MAC with external Attansic PHY
8 USB2.0 ports 最高支援 10 個 USB2.0/1.1 連接埠
AI Overclocking:
- ASUS JumperFree
- CPU, Memory, and AGP voltage adjustable
- SFS (Stepless Frequency Selection) from 200MHz up to 300MHz at 1MHz increment
- Adjustable FSB/DDR ratio. Fixed AGP/PCI frequencies
- ASUS C.P.R.(CPU Parameter Recall)
SFS : 調整 FSB 由 200MHz 至 300MHz ,微調幅度為 1MHz
華碩 O.C. Profile: 超頻設定共享工具
華碩 C.P.R.(CPU Parameter Recall)
http://tw.asus.com/images/del_icon.png背板 I/O 埠
1 x Parallel
1 x Serial
1 x PS/2 Keyboard
1 x PS/2 Mouse
1 x 8-channel Audio I/O
1 x RJ45
1 x Optical S/PDIF Output
1 x Coaxial S/PDIF Output
4 x USB 2.0/1.1
1 x PS/2 鍵盤連接埠(紫色)
1 x PS/2 滑鼠(綠色)
1 x Coaxial S/PDIF 輸出連接埠
1 x LAN(RJ45)連接埠
4 x USB 2.0/1.1 連接埠
1 x Parallel(印表機連接埠)
6 聲道音效連接埠
- 2 x USB 2.0 connector supports additional 4 USB 2.0 ports
- CPU / Chassis / Power FAN connectors
- 20-pin ATX Power connector
- 4-pin ATX 12V Power connector
- Chassis Intrusion
- CD / AUX audio in
- GAME/MIDI connector
- Front panel audio connector
3 x USB 2.0 連接器,額外支援 6 USB 2.0 連接埠
1 x 軟碟機連接器
1 x IDE 連接器(可連接兩裝置)
4 x SATA 連接器
1 x CPU / 1 x 機殼 / 1 x 電源風扇連接器
Chassis Intrusion 連接器
前置面板音效連接器
1 x S/PDIF 輸出連接器
CD 音效輸入
24-pin ATX 電源連接器
系統面板連接器
4-pin ATX 12V 電源連接器
AI BIOS:
CrashFree BIOS 2
Q-Fan

BIOS Feature:
4 Mb Flash ROM, AMI BIOS, PnP, DMI2.0, WfM2.0, SM BIOS 2.3
4 Mb Flash ROM, AMI BIOS, PnP, DMI2.0, WfM2.0, ACPI2.0a, SM BIOS2.3
PCI 2.2 , USB 2.0
WfM 2.0,DMI 2.0,WOL by PME,WOR by PME, Chassis Intrusion WOL by PME, WOR by PME, Chasis Intrusion, PX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麼貼的那麼漂亮啊
可以教一下怎麼做的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都含CPU賣才600元ㄎ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暈倒.............
學長殺那麼低的價錢啊?賺的到東西嗎?......殺價的結果是.....

上次老爸在逢甲的某一家店,買了一塊K8的板子+CPU,跑了兩張小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勒~~~~這樣也被你把規格都貼出來拉~~~~~
我只是考考s10274chen大大~~~看哪塊主機板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還好啦
就說過賣給有緣人囉
如果我缺錢都會隨便賣

网友:
話說........Carl的文是怎麼弄的n_064|
如店長所言.....貼的真好.....
用語言編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2張 天價了ㄅㄧㄧ!!
搭科ATHIOM 頂多900 一一 誰還有缺 我這一堆不過都MSI低版子一一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我還沒仔細看是什麼腳位的,754的就比較有可能是阿國大您說的價位。

939起跳的,大概是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H:

939 阿 我拿的到阿 你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沒有啊!家裡也沒用到這樣的東西...........謝謝阿國大。

网友:
常打報告和做簡報...既然要做比較表,習慣成自然,就會排成這樣了...
店長大...
您要是東西都賣那種價格,
如果是在台北,鐵定爆紅,
害我都想去找個店面直接跟您進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含CPU賣才600元ㄎㄎ

心動的價格,真想跟你交個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