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亂先貼一張電路圖

楼主(2010-06-28):
這是給shunxing大測OPA用的圖。

网友:
我先下載來端看一下n_136|
s10274chen大這是用那個軟體畫的阿.竟然有中文n_083|

楼主:
是XXXX.............. 短消息內。

電路模擬軟體,讀高職的時候,因緣際會,上一堂課而已。
剩下的要自己摸........我也用沒幾次。

网友:
這電路圖要我去哪找MOSFET.......
另外~這套軟體可以寄一份到我信箱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主機板隨便挖一顆就可以了。挖N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主機板隨便挖一顆就可以了。挖N通道。

不用測試了~~~~真的的故障原因找到了~~~
現在要想辦法找出那2顆零件...有點特殊....

另外~~你給的載點~~~我無法下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剛剛把虛擬機器關掉了。
我開一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