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191W 開機亮藍燈就轉橘燈

楼主(2010-06-28):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傾向的檢查方向,會先看看AD的power是否穩定。

网友:
如s10274chen大所說的,先查P+I板往AD的電壓看看!

网友:
最近修過幾塊這種AD,上面的電容是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B:
Sorry.. 借一下圖..

如上面幾位大大建議的,先量一下右方最大紅點插座的電壓,並 po 上來..

可以的話,把小紅點的電容量一下,若沒電容表,建議這幾個電容都換了,再量量算..

問題有可能出在 PI 上..

网友:
對了,忘了說..

先把 AD 拿下,量電壓值..

再裝上 AD,再量電壓..

网友C:
請問單純只用電源版+++把他送電~~~~
也不街燈管~~~~   可以量出~~~~他送電給ad 板的電壓嗎~~~~
如果都量不出電壓~~~不就是那個電源版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單純只用電源版+++把他送電~~~~
也不街燈管~~~~   可以量出~~~~他送電給ad 板的電壓嗎~~~~
如果都量不出電壓~~~不就是那個電源版有問題~

可以測量的出來

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 借一下圖..

如上面幾位大大建議的,先量一下右方最大紅點插座的電壓,並 po 上來..

可以的話,把小紅點的電容量一下,若沒電容表,建議這幾個電容都換了,再量量算..

問題有可能出在 PI 上..

28596 ...

除ad板外電源那塊電容~我貼圖上來的時候就都已經換完電容了

但還是沒有改善

网友:
問題比較偏向AD板的問題

量一下AD的工作電壓是否正常與是否可重燒MCU

住這兩個方向處理比較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