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威(CWT) KMG 4000DC 400w 維修

楼主(2010-06-29):
這是 jianpei721007 大(也就是培 大)託修的東東之一,因為我目前的 Power 無 24 PIN 電源接頭,所以就先從這台著手..

故障原因: 不開機,有"燒" 味

可能原因: 一次側出問題,有零件燒毀

看看今天的主角: 僑威 400W 電源供應器(KMG 4000DC)

內部貼圖一張:

為了方便,先把一次側的散熱片取下,等下再檢查上面的零件是否有問題.. 檢查 EMI 及 整流電路都 OK,所以散熱片上的零件可能有問題..

由於有"燒" 味,所以不能直接上電,先檢查一下電路上有無燒毀零件,好佳在.. 沒有..

有一顆電容大肚子了(紅點處),容量是 2200uF/10V,先把這顆換掉..

由於手上的体積太大了,放不下原位置,這處的電壓是 5.7V,所以先用一顆 1500 uF/6.3V 的代替,如下圖紅點處..

接著檢查取下的一次側散熱片上的零件,分別有 4N60、D4515 X 2,檢查結果 D4515 都是好的,這個 4N60 D、S 極打穿了.. 所以換了一顆殺肉機上的零件..

接著將散熱片重新裝上..

先概略的測了一下,將 24 PIN 的 PS-ON(綠色線) 和地線短路(也就是開機啦),測了一下各相關電壓都正常後,測試半小時,沒 "燒味" 了..

接著下來,用了兩台硬碟當負載(紅點處),使用的主板是培大借的 GA-G31M-ES2L 可愛的板子..

電壓也很正常,在此是 12V 的電壓..

-----

故障品:

一顆 2200uF/10V 電容,一個 N-chanel Power MOSFET 4N60..

這個維修也是軟的,不過檢查的時間多了一些..

-----

題外話:

另一台 HP 原廠 365W 電源供應器,就滿硬的,搞了半天了,PG 不上機都正常,但 WT7515 第一腳只有 1.8V,上機後為 0V,所以主機板無法啟動.. 待解決後再 PO 上來..

网友:
蠻典型的無待機,修高壓。

24Pin的power只是多出4pin補電用的,用20pin的power安裝在新的24pin接口的主機板,仍可使用,不用太過在意。

楼主:
那個 20 pin 的電源,是沒牌的,所以用起來有點怕怕..

所以只是備用..

网友A:
我遇過那顆MOS若是掛點,通常零件都燒一堆~~~~
含 MOS s極的電阻(小阻值大瓦數), MOS g極的限流電阻, g極前端的NPN電晶體...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過那顆MOS若是掛點,通常零件都燒一堆~~~~
含 MOS s極的電阻(小阻值大瓦數), MOS g極的限流電阻, g極前端的NPN電晶體...等等~~~

嘿嘿,我有燒香有保佑啦..

每天在維修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拜拜祖先..

网友:
恭喜 修復 ~ 謝謝分享 ~夏天 到囉 ~又是個  POWER 故障的好時機囉 ~

网友:
恭喜完修~~真細心n_116|

网友B:
真的是遇到軟的,恭喜完修...
不過也真的是幸運,如同 pywu1423 大說的,
我手邊大概有3~4顆都是因為MOSFET被打穿,
造成後面一片狼籍...燒光光...有的燒到連零件屍體都不見了...
光是計算每一顆PSU要換掉多少零組件...想到就放棄了...還沒查其他部分是否有問題咧....

网友:
MOS跟IC幾乎是最貴的零件,如果真的壞太多,還是殺肉比較乾脆,難保不會有其他半死不活的零件搞怪

另外沒做保護功能的POWER,最好還是別修了...  那只會帶大家一起上天堂n_058|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炸高壓,能夠傷這麼輕,蠻難得的。
尤其有時候,燒電阻、炸稽納(在加上看不懂上面的標示),往往修得很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遇到軟的,恭喜完修...
不過也真的是幸運,如同 pywu1423 大說的,
我手邊大概有3~4顆都是因為MOSFET被打穿,
造成後面一片狼籍...燒光光...有的燒到連零件屍體都不見了...
光是計算每一顆PSU要換掉多少零組件... ...

其實我當初還真的怕有些零件有 "內傷"..

幸好.. 好佳在.. 祖宗保佑..  不過也花了不少時間測量後才敢上電..

网友:
輔助電源電路只壞到開關晶體的真的很少見唷~

网友:
除了那顆電容是軟的外,其它對我來說都是硬的。
那個散熱片真的好難拆,真怕拆起來,東西就掛了(被我拆掛的)
精彩的維修實例。

另一台 HP 原廠 365W 電源供應器......期待中.....

网友:
又看了一篇精采的維修實例....話說~~我快被整死的那台難稿的電源~~
被我修好了~~~等等在放到打屁閒聊~~~~
畢竟這客戶事先要求保密...只給大家看看電路板~~~
維修流程就沒了~~也不能給你們看外觀~~~
畢竟~~這是對方的公司機密..

网友:
POWER的電容似乎要換大的比較好,昨天換了兩顆POWER都是16V~1200uf 跟16v~1000uf 的
因為16V~1000UF 沒有胖嘟嘟的電容,跑去主機板殺肉兩顆16v-1500uf

网友:
想起了我第一次的維修 !!

我可能比較倒楣吧 !!

第一次維修就碰到 硬的 !!

害我連爆 三 回

最後是換了那個 [變壓器] 才搞定 !!

或許是我不常拜拜有關 !!

网友:
看看照片中的那隻手,就知道累積了多少維修的功力
感謝您的維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