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IC c527816cdwe請幫幫忙

楼主(2010-06-29):
尋找一顆ic sc527816cdwe
不知道誰手上有這顆可以賣我的,我只需要一顆就可以完修了
這裡有相關資料http://www.ic5858.com/search.jsp ... 16CDWE&prefix=S
使用於UPS上
或是各位先進知道哪顆可以代用的 煩請幫忙

网友:
網頁連結有SC5277   SC5279
就是沒有SC5278 的PDF
如果有該零件的PDF或資料
建議直接編輯夾帶上來吧

楼主:
我手上也是沒有
就只有查到那各網頁而已,他的規格書也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