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vm完全不能起動

楼主(2010-06-29):
各位大大好,我有一塊asus p4p800-vm完全不能開機,主機板power switch無法啟動,只好從atx電源那裡14及15腳短接啟動,買除錯卡一上電還來不及看到代碼,就消失了,power有換別台還是一樣,要從那裡下手!

网友:
無法啟動是上電就馬上斷電或者短路排針完全無反應?主板上可能存在短路現象,建議先不要強制上電以免災情擴大,華碩主板上通常有5VSB的指示燈,看是否有無恆亮;看看pwr_sw排針上是否有高電平如3.3v或5V?

楼主:
各位大大好,5vsb燈有恆亮,pwr_sw量不到電壓,一啟動cpu風扇會轉,但不到1秒就停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針對ATX電源插槽,打對地阻值。包括CPU供電,4pin 12V也要確認。
ATX電源插槽接腳定義。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81&highlight=ATX

网友:
嗯~不到一秒就停止,那應該是保護了,先照著s1024chen大說的打atx插座的對地阻值,如果無短路再試著先拆cpu 的4pin 12v供電,看還是否會斷電.。

??? 另外您說pwr_sw量沒電壓,那如何能啟動呢 ??

楼主:
各位大大好,4pin12v接地了,ATX20pin有些有接地,有些則沒有,下一步要從那裡下手

网友:
嗯~ 4pin您量測是4pin都接地還是2隻接地?如果您確定4pin都接地,那問題應該是cpu vcore供電短路造成,先確認pwm ic的vcc是否正確、en、vid組合,mos建議拆下量測較準確,電容仔細看看有爆的先換...。
atx20pin的部`分  S大也幫您把圖找出來了,只有GND腳部份能對地短路,其它的不行吆

网友:
聽起來好像很難,但受益良多,謝謝大家!:)

楼主:
各位大大好,請問以下的名稱要如何量pwm ic的vcc是否正確、en、vid組合,mos,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說明著,大大您還不認識它(PWM晶片)。
先挖舊文章,先練功。

楼主:
各位大大好,我有量到一個晶體接地,兩隻腳都接地了,60T03H不知道台北有可以買嗎?光華有嗎 ?
那個是12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您有拆下來將G、D、S三腳放電後再測量看看嗎?
如果真有一顆mos打穿了,不要急著更換上電,先將其它mos都請下來檢查一遍,會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