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LUESKY 床頭音響維修實例

楼主(2010-06-29):
這是今天的主角,從我們社區的資源室拿回來的
症狀上電開機沒反應

拆開後先檢查保險絲.輸入電壓.開關
確認有無正常

確認輸入電源沒問題,檢查板子發現有三顆電容損壞

找舊板的電容拆下換上

再次上電測試,電源燈正常顯示

來測試其他功能,結果測試CD時居然讀不到

心想好不容易修好了,如果真是雷射頭出問題,也認了!!
這時想到有一篇說過雷射頭讀不到有可能是因為髒了
可以用棉花棒沾水把雷射頭清一清,所以死馬當活馬醫

擦拭完畢後,在試一次,希望神明保佑!!
結果.....喔.....讀到了!!

這時才想到沒有喇叭試耶!!
最後想到今天才從公司帶回一組要殺肉的電腦喇叭
二話不說,殺來用!!

測試燒機二小時,各項功能都正常!!

网友:
水歐.標準維修流程....

网友A:
很多的家電製造商及公會人員
佯裝成遊客在這偷逛論壇
一定要小心呀

网友:
難怪現在做家電維修的難生存, 現在客戶這種"軟"的維修都自己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家電製造商及公會人員
佯裝成遊客在這偷逛論壇
一定要小心呀

不會啦
內部高手一堆
要被追殺
還輪不到我啦

网友:
反正出來都出來了,不多追幾個油錢划不來n_136|

网友:
忘了告訴你
他們不曉得誰才是高手
所以首要目標
就是修復速度快的
快逃吧

网友:
連這也修 ~ 利害 ~
自從痞酷網的出現 很多 公會都在 密切的注意各位 ~...所以 ~ .....
我們還是繼續勇往直前~阻礙資訊業的發展吧 `

网友B:
唉.. 又是電容惹的禍..

現在維修,習慣性的動作,就是先看看電容有沒有 "大肚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又是電容惹的禍..

現在維修,習慣性的動作,就是先看看電容有沒有 "大肚子" ..

電容大肚子想裝沒看到都很難n_136|

网友:
家樂福牌的音響耶~~~
這也被你修好了......
電器工會好像有人往你那邊追了...趕快去避難吧~~~

网友:
shunxing大!你好像也是列入他們追殺的目標之一耶︿︿
不像我們這些玩玩業餘的小咖而已~比較妨礙不太到!呵呵︿︿

网友:
早期有位好朋友的公司是在做雷射頭,後來遷廠到大陸去了,我記得他跟我提過雷射頭上面有一層薄膜,如果髒了一般用乾的棉花棒輕輕擦就可以清潔乾淨,千萬不要用酒精或穩潔等清潔用品擦拭,才不會把那層薄膜破壞。

网友:
最早還有看過玻璃鏡片的雷射頭,後來就只有看過塑膠鏡片的了。

网友:
唉!!只能說...

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宜呀!!

以前零件的價格現在都能買整部了,科技進步太快了.....

不知是維修好,還是買新的....

所以買東西還是買保固比較周全的商品吧!!

网友:
現在的電容真不耐用好容易壞啊!
好像會換電容就會修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