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又是一例"黑心"拼裝 or 2修

楼主(2010-06-29):
今天修到一台~台灣拼裝的雜牌 17" LCD,不過電

故障問題很簡單~就只是內建電源變壓器爆電容而已

但是當我~拆下panel

我發現又是一樁N年的黑心案件

通常LCD大量出貨,一定會有幾台有問題是panel有垂直線
有時候會是在最左邊 or 最右邊

這台LCD也夠XX ~ panel的垂直線因該是在最右邊的0.2cm處,你知道這個panel怎麼起死回生把他當成良品嗎?
想自己想一想,答案在底下~~我用白色字~~你mark起來就可以看到解答

解答:
用最簡單的"黑色"麥克筆,直接用尺塗約0.5cm的垂直黑線把它整個蓋住,這樣你就看不到有垂直亮線了,夠 XXX 了吧!

上面2行是答案:

我目前是不清楚~這台是原廠商出貨就這樣,還是有被2修,總之很不道德

耍很大的小聰明 ..

网友:
我之前遇到很亮的紅色亮點, 亮到眼睛受不了,
也是用黑色奇異筆點黑就好多了.

网友:
有修過一些拼裝營幕,面板要在特定角度下才可以看到"灰色"的暗線,明顯是被打掉的次級品重新裝出來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的正常是不會出貨的,有白牌要買我就不清楚了= =   也可能是白牌賣斷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自己想一想,答案在底下~~我用白色字~~你mark起來就可以看到解答

解答:
用最簡單的"黑色"麥克筆,直接用尺塗約0.5cm的垂直黑線把它整個蓋住,這樣你就看不到有垂直亮線了,夠 XXX 了吧!

上面2行是答案:

有創意~~給您拍拍手!

网友:
通常這類面板的標籤有時都不會打上品牌MARK或是直接在型號後面加上NO WARRANTY(無保固)字樣。

网友B:
應該是0.5mm, 不是0.5公分哦!
我有看到有人賣 19" 亮線一條的面板賣600元

网友:
難怪我的螢幕怎麼感覺右邊都會超出n_119|
話說這個人也蠻有創意的n_1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0.5mm, 不是0.5公分哦!
我有看到有人賣 19" 亮線一條的面板賣600元

======================

我寫的是用黑色麥克筆塗上寬0.5cm~去蓋掉位於panel最右邊離0.2cm處的那一條垂直亮線

你LCD的外殼通常會蓋掉 0.x cm 的panel,所以這條亮線幾乎就是在LCD外殼邊緣處

用黑色麥克筆塗掉,調整LCD外殼,就可以讓該亮線消失

网友:
還沒看過這樣的螢幕
不過由樓主分享實列
也學習到了
還有這樣黑心的事

网友:
有人會賣,就會有人要買,沒認清楚,找不到路的就會去撿

网友:
又多了一項知識了,感謝分享

网友:
我也遇過!

是面板下方有近1公分的暗帶,結果!對岸將程序支援面板的尺寸硬是把它縮小!所以!暗帶就看不到了!
先前也不知道!用公板點任何程序都是這樣,後來有在本機原來的公板的MCU上看到小貼紙,寫了“縮框”兩個字!

网友(2011-04-13):
厲害au的也有黑線

网友:
這算是另類的增廣見聞...

网友:
還有這招的
沒事來這看看,學學也不錯。

网友:
特價品質!!!

网友(2011-07-06):
真是長知識~開眼界啊!!

网友(2011-08-20):
長知識~開眼界啊!!

网友:
此風不可長丫,真的要賣,也要跟客戶告知吧 >.<

网友:
一切都是生意麻.....做生意將本求利

怎麼可能為了一點點的瑕疵放棄整塊面板,只是賣這種的
要明說,沒講就是詐欺...

网友:
真是大開眼界,還是有品牌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