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沒見過的a/d版跟邏輯版故障

楼主(2010-06-29):
現在情形是電源版+5v正常..進入a/d版轉換+3.3v正常....但是就是無法啟動.....連按鍵LED都沒亮...我該往哪下手..請各位大大教教我幫幫忙

网友:
 AD板就是邏輯板,邏輯板就是AD板........
看起來好像直接與T-con整合在一起。

新款的設計吧!benq的PI,想必是benq的產品。
主晶片有沒有發高燒?晶振有沒有起振?.....小弟我想到的先是這些。

网友:
按鍵有無電壓?????

网友:
友達做給BenQ的SMART PANEL,我遇過一片沒修起來,
懷疑是MCU掛掉或是EEPROM掛掉.
我手上有好的SMART PANEL,如果你在台北,我可以借你MCU
測試或是取出EEPROM程序發給你.
印象中面板有兩個型號,我只有其中一款.

网友:
SMART PANEL實在是難處理,因為不能使用比較法來找出確切故障,得準備材料才有辦法維修。
BENQ螢幕常常發生按鈕開關漏電或是微導通,導致MCU認為按鍵一直被按下,所以按電源開關就沒反應了。

网友:
之前修過一片 ~~
可能的按鍵沒有接地.................. 沒造成迴路 無法啟動 ~
之前修過 就是這樣 ~..
pi 版的 囉斯孔要注意

楼主:
1樓大哥主晶片沒發燒ㄝ....晶陣是沒動作了.....

楼主:
2樓大哥..按鍵3.3vㄝ..是正常嗎

楼主:
三樓大哥謝謝謝妳...但是我人在台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有壓差喔!如果有示波器,可以順道看波形有沒有出來。
按鍵有3.3V,算正常。
為了避免找錯方向,按鍵要確認有沒有漏電故障喔!

楼主:
大大....可以順道看波形有沒有出來......要怎麼看阿

网友:
將所有按鍵拆下
再短路電源鍵的電路
看看是否按鍵有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有正弦波出現,如果沒有,代表並未起振。

网友:
維修觀念:1.判斷待機(程序)是否完成
         2.開機程序是否正常
送電的瞬間都會去偵測這兩個動作.任一個出問題都會造成(無指示燈)
三用電表(指針.數位)皆可以.不用動到示波器啦.

也大家一個.跳脫維修的模式.三用電表可以當成是波器用(只要你夠了解它).
我現在的示波器(都丟在牆角)幾乎都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