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290筆電按鍵無反應(已解決)

楼主(2010-06-29):
請問各位.有一台筆電ACER TravelMate 290按鍵無反應.換了3塊按鍵都一樣.在紅色區域有8個鍵無反應.無反應的按鍵都一樣位置.使用usb鍵盤則沒問題.請問這是那裡有問題?謝謝.

网友:
筆電這種鍵盤一般故障不是都直接整組換嗎?
到阿拍找找,不用1500元就搞定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換整組阿.老板人很好.還給我換了三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換了三次,仍是如此,挖線路,主機板上,與鍵盤連接的軟排插槽,先清看看。
再做打算。
http://bbs.pigoo.com/thread-21728-1-1.html
8#的回文,raymond69大提出一些思路了。

上次幫老師弄一台舊筆電,有類似的情形,但是是按鍵卡住,後來清了一下鍵盤薄膜,總算解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了中古拆機的.200元搞定.應該不可能是壞的.試了三塊按鍵板.無反應的位置都一模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s大.我明天再清清看.如果不行就只好厚著臉皮再去找那個老板了.不過那個老板倒是有點像小新大.也是只要有電的都修.今晚竟然看他也在修汽車.

网友:
若有排阻就應先測量再考慮鍵盤ic
只要板子不變型通常補焊鍵盤ic就可以解決

网友:
按住Fn鍵,再按F11鍵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感覺是按到了Num 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