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put signal out of range

楼主(2010-06-29):
各位大大求助一下,修了一台HP的液晶螢幕原本是燈管壞了,換了燈管後,可以顯示!不過會出現input signal out of range是哪裡的問題丫!都正常顯示哦!

网友:
重新開機然後某地方按F8(就是進系統前的選單) 選VGA模式看看~

网友:
這個應該跟你的電腦作業系統設定的解析度有關吧..

查一下你的電腦設定的解析度是否正常,或是超過顯示卡的解析度..

网友:
進入Windows XP 前按 F8
選 VGA 模式.
如果可以正常顯示就表示原本的解析度或是掃描頻率過高
導致超出Range.
在VGA 模式下可更改至正常的顯示模式, 重開機進入正常模式即可
還有一些隨身碟病毒, 會修改安全模式的顯示模式, 導致無法進入安全模式
也是會造成 Out of Range 的問題.

网友(2010-11-30):
顯示卡壞了也會出現Out Of Range
不過顯示卡的問題就一開始就看不到畫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