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YNCO電源IC代用問題

楼主(2010-06-29):
不好意思~又來麻煩大家了!! 小弟今日在維修SYNCO的DVD播放機時

不小心弄炸了一顆IC,可是小弟找不到可以代用的,IC名稱:ST的VIPER22A(DATASHEET)
想請問各位大大還有那裡可以找到代用的丫?

炸開的VIPER22A

炸開的VIPER22A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所以不知道代用品!剛剛在露天拍賣搜尋VIPER22A有人在賣,您可以去看看

楼主:
謝謝koioi大大的告知n_109| ,小弟只顧著找代用,卻忘了找拍賣了~

那小弟就去露天找了~

网友:
VIPER22A DATASHEET

這類型的IC如果沒有動作
變壓器高壓線圈的對地電壓=大電容電壓
請檢查VDD電壓是否過高
(這類型IC的穩壓方式跟一般的不太一樣,VDD電壓越低,DUTY越大,輸出電壓越高)
或是Ifb電壓過高( 應低於1V )
Ifb電壓過高有能是電流偵測電阻故障
或是二次測有短路
IC放炮通常電流電阻有可能會開路

267.09 KB, 下載次數: 62

楼主:
再請教雄大一個很笨的問題,就是小弟要量VDD的電壓

那紅色接VDD的位置,那黑棒接那裡丫?

小弟剛才在量電壓時,不小心探棒誤觸其他點

黑色探棒被熔出一個小洞...

另外小弟量22歐姆電阻會導通,正常的嗎?

网友:
Pin4對PIN5.6.7.8或大電容的負極電壓應在0V~50V之間
電壓越低DUTY越大
Pin5.6.7.8與大電容負極之間
只有一顆組抗很低的電流偵測電阻
這顆電阻開路或組抗變大
會造成過電流保護的誤判
建議你迴授控制的光偶合一並檢查

那個22歐母的電阻是跟二極體串聯,由變壓器輸出一組輔助電源給IC的Pin4(穩壓控制)

仔細核對電路板,該電路並沒有3842系列的電流偵測電阻
而是由二次測座偵測回售給光偶合作控制的
請對照date的第8頁

楼主:
謝謝雄大~換顆光耦合後,電壓就出現了!!

可是裝上去還是沒辦法使用,而且電壓會一直跳

會從6.67V~7.91V一直跳動....

零件圖

零件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壓跳啊跳,可能有電容漏電囉!3842周遭與它有關的,先檢測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量測點不完全正確
該電源板共有三組電壓輸出
圖一
變壓器的輸出焊點由上而下的排列是
第一點=v1
第二點=v2
第三點=com
第四點=v3
第一.二.四 焊點都有連接二極體整流
第三 焊點的銅箔面積最大,且連接到所有的電容的負極
重新確認電壓是否正常,如果還是有問題可能連IC3(TL431)都要更換了

楼主:
雄大,小弟照你的方法去量測,結果量起來電壓差距很大~
  紅       黑
  V1     com     -2.8V~- -5.1V跳動
  V2     com     -0.1
  V4     com     3.2V~104V跳動

网友:
回复 网友C:

V1接二極體D8做負壓整流(可能是-5V)
V2接二極體D10做正壓整流(電流最大,可能是+5V)
V3接二極體D7做正壓整流(可能是+12V)
數位電錶的顯示,取決於取樣頻率
建議你改用指針式電錶
方便讀取"瞬間變化值"
D8.D10.D7 這三顆二極體確定都是正常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