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8WM-2拆殼

楼主(2010-06-29):
小弟有一台viewsonic va1918wm-2 LCD螢幕

開啟後會亮藍燈,有畫面。但是約兩秒後畫面消失,電源燈一樣是藍燈

很典型的背光電源板異常,想拆開來自行檢修 (基本電焊都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光第一關就卡關卡很大了。連外殼都拆不下來...

這台LCD很怪,外殼上完全找不到任何螺絲

我把底座支架拆掉以後,有四顆螺絲,除此之外就再也看不到螺絲了

背面貼紙跟一些有可能隱藏螺絲的位置都找很久,就是找不到可能藏螺絲的位置了

請問板上有拆這台經驗的前輩能指導一下該如何下手

還沒見過完全用卡隼固定的

如果真的是要硬扳卡隼,也請指教一下該如何下手,萬分感謝

网友A:
19寬的 ~先確定 保固已經過了 在來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寬的 ~先確定 保固已經過了 在來拆哦~

過保再拆+1n_062|

找不到螺絲,看看螢幕框框下方有沒有兩個小小凹洞,有的話請合適的一字慢慢撬開..(一自外面包層布比較不會傷到殼)
注意唷,要很小心很小心的撬+一點的力n_011|

目前我只拆過 優派 VA902 和 BENQ fp92w:on_028|

网友:
看一下購買日期或是製造日期,過保再來拆。
一般要用薄鋼片插入縫隙把卡榫撬開。

楼主:
感謝各位~ 瞄一下製造日期,2009/7/8...... 還有保固 (我連最基本先看保固的原則都忘了....太衝動了~真是~)

一時不查差點毀了它

看樣子這次沒辦法拆了它滿足好奇心(從小就是家裡的電器殺手.....不... 是在練功!)

下次還有機會的話(其實最好不要),再來分享心得 (可能還是會先討救兵吧)

感謝各位

楼主:
不過我還是很好奇這顆螢幕~ 怎麼完全找不到螺絲~

腳架支架的四顆螺絲很集中,看起來不像能支撐整個外殼

除此之外我翻了很多圈,沒有疑似能藏螺絲的位置 (通常會藏在貼紙下,戳了很久也感覺不出有孔洞)

LCD螢幕拆過幾台,還真的沒遇過這種連基本四個角都沒螺絲的.....

有空拍幾張照片上來給大家研究一下。

我有試著撬開一角來找,但是緊得要死,一點都不像只是卡隼扣住的感覺啊!!

好險及時收手才沒釀成大禍......

网友:
3隻鳥有些機種外殼沒有用螺絲固定,只有卡筍,這種的小弟都是撬出一條縫後剩下的叫業主自己拆

网友:
LCD 幾乎98%以上多是你螺絲拆光還是打不開的,這沒什麼奇怪吧!

LCD 多是有塑膠卡榫,螺絲拆光後~~就要靠你自己的特殊工具(每個人的工具多不盡相同),去撬開LCD的外殼

而技術爛的 or 業餘的~~~就會在LCD的四邊留下永不抹滅的痕跡 (見過最扯的,用一字起去撬開,還可以把Panel給刮出一痕永不抹滅的傷痕)

一般訓練有素 or 老師夫,多是無痕拆機,也就是說你LCD修好裝回去,外觀上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傷痕

END

网友:
現在邊框越來越薄,所以都是用卡榫來固定,LG有些營幕還更誇張,前後殼用卡榫夾起,一併固定面板及電路總成鐵框,這種外殼一次撬太開會導致面板與電路總成間的屏線及燈管線被扯斷。

网友:
這一台的確難拆,費了許多工夫才完成無痕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