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死人的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0-06-30):
這正子~~被這台超難稿的電源整個半死.....
而且整個檢修流程~~~我都沒拍照~~
也就是說~~~沒有實例可看~~~~
但我可以PO幾張板子的照片給大家看....
保證~~~所有人看到頭昏昏~~~...

网友:
好......(精密)的電源供應器........
請教大大,這是用在哪個電器用品上n_066|
採用的零件,大的大,小的也不小.........

楼主:
是很精密....我修這台~~花了1個多禮拜.....
昨天才給它完修的....我為了追它的電路....
被騙了好多次.....

讓大家猜猜...這台電源的IC供電是由哪個地方提供....
另外我給個提示...這台電源本身有1組IC電源供應電路...
而在IC電源供應電路之中...還有3組IC電源比較電路......
之後有2組大電源控制電路..2組小電源控制電路...1組主電源輸出電路......

我光是要把最初的故障找出來...就得先研究一遍這些電路....
而~~~抓出原始的故障電路就讓我花上5天左右的時間去找...
抓到原始電路之後...我為了找尋IC供電電路...
居然都誤以為IC的供應電源都從比較電路來的...也因此查了3天...
一度以為是IC燒毀...真的是...保護做的有夠徹底......

网友A:
可能是在紅框那邊吧!猜測黃色箭頭,是電源的處理動線。零件擺放,蠻空曠的,感覺很清爽。
第一關要遇到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在紅框那邊吧!猜測黃色箭頭,是電源的處理動線。零件擺放,蠻空曠的,感覺很清爽。
第一關要遇到的IC。

挖哈哈哈哈n_136| ....
你跟我一樣~~~~天才耶~~~~保證你跟我一樣~~抓了7天的電路還在找不出頭緒.....
你畫的框框..零件都是好的~~~沒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挖哩!不是那邊啊?因為看PCB跑,交流過去,一直跑到那。
該不會偷偷跑另一路,到別的地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哩!不是那邊啊?因為看PCB跑,交流過去,一直跑到那。
該不會偷偷跑另一路,到別的地方去了?

跑了7路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麼帥的設計啊?power不了解,只能問狼大或雄爸爸大了,看他們的看法是怎樣。

网友D:
這是不是用在精密的檢測儀器電源修起來可收不小錢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不是用在精密的檢測儀器電源修起來可收不小錢喔

這裡~~~有這一號板主嗎???我怎麼都不知道????

网友E:
電路板有三片
控制電路板號 2TP-1C816 (圖二)
功率電路板號 2TP-1A847 (圖三)
板號2TP-4A231 (圖四) 推測是通訊板

TP-1C816 (圖二)
第一塊較小的散熱片裝橋式整流
直流輸出端只裝一顆應該是0.86U的塑膠電容(暗紅色)
然後進入兩顆串聯的電感
較大塊的散熱片裝一顆PFC POWER MOS & 蕭特基二極體
PFC的主電路在此散熱片下方,大電容&保險絲中間
正上方的電路與右上角的變壓器
疑似工作電壓迴路
右下方的三個PIN由左至右排列
應該是  (PFC輸出主電源)  (回授控制) (工作電源)

2TP-1A847(圖三)的右下角端子台就是低壓輸出端

推測不知是否正確
不過我的頭也很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路板有三片
控制電路板號 2TP-1C816 (圖二)
功率電路板號 2TP-1A847 (圖三)
板號2TP-4A231 (圖四) 推測是通訊板

TP-1C816 (圖二)
第一塊較小的散熱片裝橋式整流
直流輸出端只裝一顆應該是0.86U的塑膠電容(暗紅色) ...

 .......
果然利害這樣也判斷出方塊~~~~
但~~還是有些地方錯誤~~~~
不過基於保密原則~~~可能要討論到此就好了~~
等我有遇到自己的維修案件在做流程~~~

現在先來玩~~印表機電源~~~
還有2台賓士車的電子風扇要修~~~
都是難修的高級品....

网友:
回复 网友F:

自動控制區的板主。他已經潛水有一段時間了。

网友:
哈哈被發現了今年有些專案再跑比較沒時間上網
最近會分享好東西給一些大大們可是沒辦法人人有獎
我在等WISH大大回答我看看後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