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錯卡問題一問

楼主(2010-06-30):
最近買了一張除錯卡 有附上一條白色的線 但是說明書 也沒寫說怎麼用 接在哪裡

於是我把一頭接上除錯卡上面 另一端接在主機板上的兩個針角(隨便接的) 但是發生了一件事情
原本主機板可以觸發的 但是經我這麼一接 觸發時 聽到批一聲 之後 趕快關電 從主機板上拔除
之後主機板就變成觸發後馬上斷電 4Pin 12V 沒接也一樣會這樣 =.=

那條白色的線 到底要接哪裡主機板上的哪裡 有誰知道嗎 謝謝

网友:
那是接板子上的喇叭輸出的 !!! (pin 腳 用來取代原來的喇叭)

也就是除錯卡上有一個黑色的裝置 !!

那個就是喇叭 !! (發聲裝置)

网友:
可以將您的除錯卡貼上來嗎n_073|
如樓上大大所言,應該是連接主機板上的喇叭針腳至除錯卡內建喇叭的的引線.
你給它黑白舞,造成主機板電路(秀逗)了,災情擴大!

楼主:
我勒 原來是這樣喔 =.=        我那個賣家 我問他 他說他不知道是在做啥用的 還我搞烏龍 =.=   看到你們的提示 我知道了 感謝喔

只是說 除錯卡插在主機板和插那條線上去後 上去後 他的叫聲 和 BIOS 判斷的都一樣嗎? 接上去 一定會叫嗎

网友:
那是以除錯卡上的喇叭替代主機板喇叭,有些主機板沒有內建喇叭.懂嗎?
至於響聲,都一樣,除錯卡上的喇叭只是反應BIOS的訊號!

网友:
我也不知道說~根本沒用過那條線~~哈哈...不知丟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