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K8S-MX 有電源無畫面

楼主(2010-06-30):
測試卡不跑碼,過電後沒任何反應,CPU 跟 南北橋都有溫熱,我摸APG插槽附近有顆MOSFET很燙,
南僑溫度有比較高會燙,不知道是不是南僑完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有那麼快南橋就壞了。

MOSFET的電壓有沒有正常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紅色與綠色框 會比較燙

网友:
你測一下PCI...A14腳我對地阻值是174

网友:
回复 网友C:

綠圈那顆MOS,電壓很奇怪,怎麼閘極電壓是1.xV?
這樣的電壓是不對的,而且S極的電壓也偏高,真的是MOS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pcI的A14接腳198歐姆

网友:
回复 网友E:

AGP下方的mos電壓好怪,如果G級為4.1v,而S極為1.5v倒還ok,zero大您是否數據有貼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抱歉!打錯囉~左右對調才對~應該是S:1.5V  G:4.1V

网友:
如此說來,AGP的電壓也對了。
仔細找一下,南橋的電壓從哪來,量一下南橋周邊的貼片電容,電壓有沒有正確。
有除錯卡,該用除錯卡了,才不會走冤枉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電源,除錯卡有時會跑(D0,--)有時跑或(--,--) 有時會跑碼但機率很低,幾乎都不跑.

楼主:
◎南北橋供電MOS管輸出端對地短路及記憶體MOS管對地短路→北橋壞
請問MOS的輸出端是指哪?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時可以跑出D0..........那大概有什麼地方出現空焊,未必是南北橋;或是供電的MOS驅動不良導致。
記憶體電壓正常,暫不管它。P、C、R原則還是要掌握住。

楼主:
之前內建顯示有開啟來畫面是花屏雜訊,後來有時會跑碼但偵測不到內顯,所以一直懷疑是北橋.

楼主:
最右側記憶體部分有顆MOS的電壓是否異常?一般不是都3.3V~3.4而那顆是4.1V編號是B1202

网友:
那可以朝加焊北橋著手試試,記憶體那邊的數值,沒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I:

都出現內顯花頻 請更換記憶體 無效請對北橋加焊 R從新值球 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