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7 狀況不單純

楼主(2010-06-30):
我剛拿到這台液晶螢幕時
看到他報電容   有2組電容掛點    220uf  25v *2組    1000UF  25V *2組
因為我找不到~~~220UF  25v   我改用330UF  25v
換好測試~~~怎都沒有畫面~~~~
狀況~~就不單純了~~~~~
我查修電源版~~~~發現一些問題~~~~
我打算先換貼片電阻150
跟EA1532a
另外有一個新的疑問   就是板子正面那顆 RT100
是什麼規格~~~ 他是電阻嗎
因為我量測  他是導通低~  感覺怪怪低~
下圖EA1532a   那邊位置~~~有黑黑的~~~那是晶體下面   他有塗膠
那不是燒焦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壹大,您貼錯地方囉!
RT100......那顆是NTC。
送給AD的電源,要量的出來。

楼主:
那請問那顆RT100......那顆是NTC。
是要導通嗎
請問她是算電阻嗎????
另外貼片電阻編號150   那顆是15歐姆~~~
我剛剛量數值正確~~~~
但是怎是導通呢~~~~  好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NTC的阻抗不高,只要不要開路,幾乎都可以算是好的,也可以說,很少壞。

元件在板子上量測,會被周邊元件影響,若要確認,需要拆下來,有導通,還要確認阻值喔!

网友:
那顆是負系數熱敏電阻......

楼主:
那為何   貼片電阻   編號150...
怎會量測正常~~~   但是會導通呢
電阻不是都不能導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常拉 ~

你 pi 所有的電壓是多少 ~圖一 ~你可以標一下碼?
我有一塊一樣的 pi 我再幫你看一下~電壓 ~幫你比對一下

楼主:
請問你要哪裡電壓~~~~
他輸出到  AD版那邊都沒有電壓~~~
請問單純送電壓給~~~pi版~~~就可以量出~~
有電壓嗎>>>往ad那些針腳

网友:
先量右方中央的接頭有+12V和+5V嗎?
上頭有標示。
沒說明也不知道問題在哪! 冷端還是熱端或高壓端!

网友:
給你參考~
單獨只有 用 PI 插上110V

楼主:
ㄏㄏ   同樣都是台南低~~~
我要是搞不定~~~
你有辦法幫我處理嗎
我今天晚上在量~~~~
因為我還在公司~!~~~
謝謝你~

楼主:
+5V   跟 12V   都沒有~~~~怎會這樣~~~
暈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5V   跟 12V   都沒有~~~~怎會這樣~~~
暈倒

OK,下一步

大電容有155VDC嗎?

楼主:
我剛剛要量大電容    結果插電沒有多久~~~約2分鐘
給我報出火星
我有寫狀況在圖片上~~~~

网友:
那顆電阻跟 ~10NK60Z 相連 炸囉~應該不保囉 ~
2極體 ~板上量是通的 大概17歐. 要拆下量~..
電阻是正常的
1532 已經有阿斯你沒排除 當然在上一定炸.
先辦斷..大電容有沒有電壓出來 ~.跟 10NK60Z 有沒有安娜 ~
記得 電壓 ~..你這區 有問體囉 ~所以 上電後要過幾分鐘才會把電放電 ~(110V 拔除後 用電錶量下 ~大電容還有沒有電壓 ~
不然 會擴大災情 不小心誤觸的話 ~.
這地方會掛 應該死的不只有這幾棵 ~確定 都其他沒事在上電 .

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网友:
貼片電阻沒事....但二極體已經打穿了。
安裝EA1532a有沒有注意到方向呢?焊好之後,記得要巡一遍,確認有沒有假焊,焊油也要洗乾淨。

网友:
之前有遇過一些電表,因為內部輸入端電路阻抗過低,在活電測量功率級一次側時因為異常電流流動而導致電路的燒毀,所以有必要時可以確認一下自己手上電錶的電壓檔輸入阻抗。

网友:
 高雄好熱唷~阿~岔開話題了~上電之前要先看正反兩面的原件是否都沒有碰到在各其所位~
之前幫人檢查主機,原本只是power的PG問題,不小心阿斯到了....就起火了說....
好加在的是主機板沒被波及到n_067|

楼主:
155VDC 大電容有電壓~~~~但是輸出12VDC 跟5VDC 就是都沒有~~~~

网友D:
印象中!

引用 楼主:
155VDC 大電容有電壓~~~~但是輸出12VDC 跟5VDC 就是都沒有~~~~

好像沒有12v的電壓吧?好像有19v和13.8v的電壓,我不太記得了

网友:
難怪覺得怪怪的 是400V大電容阿

PI板的電源其實可以參考PC POWER方式去修

既然電壓有出來  在來應該是檢查1次測的主晶體吧,大電容旁邊的Q102的樣子

Q102也正常的話,檢查是否有震盪,U105有沒有正常~~

通常會有兩個電壓出來,INVERTER用的跟AD/PANEL用的電壓兩個,5V回授穩壓,因為5V比較敏感~

网友:
(1)你1樓描述沒畫面是表示有電源反應但沒畫面嗎?在12樓你又測不到5v跟12v,直覺interface沒工作?讓人有抓不到你問題
----------------------------------------------------------------------------------------------

http://bbs.pigoo.com/thread-21195-1-1.html這篇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電容有 ~150V ~
..沒有 `+5 +12 有問體阿 ~
你要解決 ~出現火花的地方阿 ~電路沒有工作 當然沒有 ~+5 +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沒有12v的電壓吧?好像有19v和13.8v的電壓,我不太記得了

這板子CN5的確有+5V和+12V沒錯。特地翻找舊資料有蛋看到
既然U105裝反(燒了),所以U102先拆下看有沒有短路!
可能要再找是否還有零件是壞的,確定沒問題在上新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