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 MSI-K9N-Neo 整合橋補焊

楼主(2010-06-30):
狀況:主機板表面零件一切正常,查無故障處.偵錯卡出現(----)我想跟FFFF一樣吧!使用南北橋偵錯卡測試有些點閃爍或不亮.
預熱台:100度C
熱風槍:390度C(無裝接頭)
熱風槍風速:7
加熱秒數:15秒(當助焊劑滾燙冒煙趕快把熱風槍拿開)
跑機測試:10小時一切正常

网友:
謝謝分享 ~這片 ~K9N 空焊 是通病囉 ~..手邊有2片一樣的版子
有時可以觸發 有時不行 跟 外接顯示有時會沒作用
遇到整合橋的 版子 一定要 注意有沒有空焊.
無鉛的板 ~很難焊...不簡單 ~恭喜修復
這 橋 還漫燙的建議加各風扇歐

网友:
看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沒有上散熱片,只黏那些貼紙,就上電跑碼,不會燒掉啊?心臟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外加風扇,有風扇後有點燙,難怪長期下來會掛點.
最近嚐試很多無鉛的最少都要380度~~或以上,不然覺得好像沒動作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會啦!我只開機是看看會不會跑碼幾秒鐘而已,沒有以前AMD的CPU那麼燙,以前AMD 製程像那時很燙,沒多久晶片就會破裂.

网友:
請問一下"補焊"適用熱風槍吹一吹嗎?
還是要從新弄?大大直接跳過小弟不是很清楚所以發問請見諒

网友:
zero3399ya大 預熱100度是怕電容爆嗎?  實在是好技術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常試過用390度熱風槍在背面熱電容,拔下來都是好的,比起烙鐵快多了,像有鉛的主板都用噴的很好拔,
無鉛有點卡需要輔助工具不然電容溫度應會燙傷手,站內的高手大大說電容內部沒有達到105度應該不會死掉,
而預熱台與主機板的距離約有1.5公分,預熱台最高溫可加到420度,電容在上端還不至於爆,不過我還沒試過最高溫大概是怎樣
我也沒很厲害剛在摸手中,3月份才入痞酷網跟各位大大學習,還有很多電路不懂,我覺得加熱技術算是最簡單的,因為知道故障原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補焊是將原本的晶片加上助焊劑讓助焊劑融入晶片後使其晶片內部快速均勻熱,可快速讓整個晶片均於受熱,
裡面的悍點會溶解後,等冷卻會回黏的更緊密,由於手工加熱沒有機器儀表只能靠經驗累積,各種晶片加熱時間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