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知道EAX800T/2DT/256M 這塊顯卡

楼主(2010-06-30):
ASUS EAX800T/2DT/256M 這塊顯卡的效能與N系列的7300或是7600相比
哪塊效能比較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裡有份等級對照表給你參考..

http://www.tomshardware.com/cn/1381,review-1381-6.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chip die上的散熱膏擦掉,看上面的mark,就能找出是哪家、哪顆核心了。
好像是ATI。

网友:
從playx大貼的連結看起來.....差不多?

网友D:
華碩官網看了半天, 並沒有小新大貼上去的型號, 個人判斷似乎是ATI X800XT晶片.
如果是X800XT, 據playx大的連結看, 似乎是略勝N牌7300與7600一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有份等級對照表給你參考..

http://www.tomshardware.com/cn/1381,review-1381-6.html

喔喔~~~完整的資料~~~但還不知道效能到哪...這顯卡需要外接電源...
晚點我在把顯卡外觀PO出來~~~~~
順便把主機板維修實例放上來~~~~

引用 网友D:
華碩官網看了半天, 並沒有小新大貼上去的型號, 個人判斷似乎是ATI X800XT晶片.
如果是X800XT, 據playx大的連結看, 似乎是略勝N牌7300與7600一籌.

我就是找不到完整資料~~~而ASUS官網有該顯卡的BIOS更新~~~但卻沒有資料~~~
有資料的都是X850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要外接電源...............表示這張已經快要算是怪獸級的了。

有實例可以看了耶!是跟這塊卡在一起的嗎?
有這樣怪咖的顯卡,主機板應該不簡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外接電源...............表示這張已經快要算是怪獸級的了。

有實例可以看了耶!是跟這塊卡在一起的嗎?

這塊顯卡看起來就很高階~~~
之前carl0804注意到的那一塊顯卡.....
我安裝到我之前說的那塊保內的主機板~~鍵盤異常的...已經被我修好了
而故障原因~~~你們絕對猜不到的~~~~不是插座也不是排容~~~~
等我去台中回來之後晚上休息時再PO維修實例....
最近事情多到忙不過來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腦中正在想到底是怎樣的故障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腦中正在想到底是怎樣的故障點了。)

慢慢想吧......我先PO這張顯卡的正反面....

网友:
回复 网友H:

要知道效能就比較麻煩?畢竟7300跟7600有很多型號?要如何相比?

我大致取2個gt級來比較....7300gt 大勝x800 gt

http://www.coolpc.com.tw/3d.php

艾爾莎 7300gt 3dmark 06 值

以上原價屋測試純屬參考..需依當時所測機子為準

撿人家淘汰拼裝而成老母雞都跟它有的比..

网友:
s大發的這片小弟之前玩過耗電還有個重點
他還真是噴火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