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防勝於治療

楼主(2010-06-30):
經過多年來慘痛的經驗, 3C 產品(吸錢 吸力 吸精神); 最怕的就是濕與髒
由於自己有架一個小型的伺服器, 給家裡每台電腦做檔案共享、IP Share 、Web Server和24Hr動物機
所以必需24Hr 運轉, 而24Hr 運轉的機器其實都不太會壞, 除了硬碟有一定的壽命之外
其於的只要溫度不要太高, 電源供應器不要太爛, 通常都可以撐很久很久
但另一個恐怖的殺手卻會引起以上的"症頭"... 灰塵!
有些大大的處理方法就是固定幾個月就去清一次主機內部, 可是我很懶, 大概一年處理一次而已
所以我用的方法就是懶人法, 但是看起來是不太美觀, 不過伺服器這種東西都是放在家裡
帶出去要現寶給誰看呀! 剛好今天剛用完分享幾張照片出來好了. 如果有更懶更好的方法,
請各位大大盡情的提供唷~

開始準備動工, 看看一年來有多髒.
正面(硬碟用的散熱風扇吸風口)

Case下方系統風扇吸風口

背面(因為擋板不見了, 從資源回收廠拿過來的)

拆下來的濾網

看看主機內部有沒有髒髒的. 看起來還不錯, 稍微用布擦一下就好.

沒有大顆的灰塵. 咩麥

拆完之後, 把之前還沒用完的濾網拿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去買冷氣用的濾網專用紙.很便宜, 就算是用3M也不會超過兩百元
一次就可以用很久.

隨便貼一貼黏一黏, 做做美勞(雖然做得很差)

正面

下面

裝好之後上機~ 又可以用很久囉~

网友:
 我用菜瓜布當濾網
這個機殼已經陪伴我好幾年歲月了,從P3開始至今,現在已經升級AM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粗工大~ 這樣好像更省耶~
下次我來試試看. 還可以重複使用. 真是有夠讚的n_116|

网友B:
咩麥咩麥

如果要維持原有進排氣效率
按照流體力學觀點
風扇也要換比較"大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工大~ 這樣好像更省耶~
下次我來試試看. 還可以重複使用. 真是有夠讚的n_116|

前版的每一塊菜瓜布用樹酯塗四個邊黏貼.
後版直接卡上!
用樹酯好拆洗,重複使用
引用 网友B:
咩麥咩麥

如果要維持原有進排氣效率
按照流體力學觀點
風扇也要換比較"大港"的

我的POWER本身有兩個風扇+CPU塔式渦輪散熱器+後版風扇*1........夠(大港)吧n_027|

网友C:
.......我還沒遇過這麼天才的客人耶.........
因該都會自己修電腦了~~~所以沒看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 反正除了自己用以外又不會拿去給人家看
所以只好自己惡搞囉~ 用爽爽最重要

网友:
唔......我家的電腦比起來算是前妻的小孩了
沒裝濾網就算了....現在很可憐的連桌子都不給放了....放地上
放地上真的很容易髒

网友:
我的電腦是裸機的說...............正確來說,還是有裝在機殼上,只是側板通通拆掉,也沒有什麼前吸後抽之類的,只有CPU風扇、北橋風扇、power風扇,三顆而已..............唉!大概每三個月,就要清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還沒遇過這麼天才的客人耶.........
因該都會自己修電腦了~~~所以沒看過吧....

改天po個更具(創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改天po個更具(創意)的..........

.....在地上挖洞裝電腦嗎???
不然你的手怎麼在地上挖阿挖的n_1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地上挖洞裝電腦嗎???
不然你的手怎麼在地上挖阿挖的n_125|

您誤會了....在下是在地上畫蛇添足......
有(機會)做出來在跟大家分享.....

网友:
好方法~~~但不管是菜瓜布還是濾網都要定期清理和更換...不然時間久了反而熱排不出去而有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