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用萬能表檢測ic晶片的幾種方法

楼主(2010-06-30):
不知有沒有人發過這篇 如果有請刪除謝謝!

用萬能表檢測ic晶片的幾種方法
1.離線檢測
測出ic晶片各引腳對地之間的正,反電阻值.以此與好的ic晶片進行比較,從而找到故障點.
2.線上檢測
1)直流電阻的檢測法
同離線檢測.但要注意:
(a)要斷開待測電路板上的電源;
(b)萬能表內部電壓不得大於6v;
(c)測量時,要注意週邊的影響.如與ic晶片相連的電位器等.
2)直流工作電壓的測量法
測得ic晶片各腳直流電壓與正常值相比即可.但也要注意:
(a)萬能表要有足夠大的內阻,數字表為首選;
(b)各電位器旋到中間位置;
(c)表筆或探頭要採取防滑措施,可用自行車氣門芯套在筆頭上,並應長出筆尖約5mm;
(d)當測量值與正常值不相符時,應根據該引腳電壓,對ic晶片正常值有無影響以及其他引腳電壓的相應變化進行分析;
(e)ic晶片引腳電壓會受週邊元器件的影響.當週邊有漏電,短路,開路或變質等;
(f)ic晶片部分引腳異常時,則從偏離大的入手.先查週邊元器件,若無故障,則ic晶片損壞;
(g)對工作時有動態信號的電路板,有無信號ic晶片引腳電壓是不同的.但若變化不正常則ic晶片可能已壞;
(h)對多種工作方式的設備,在不同工作方式時ic腳的電壓是不同的.
3)交流工作電壓測試法
用帶有db檔的萬能表,對ic進行交流電壓近似值的測量.若沒有db 檔,則可在正表筆串入一隻0.1-0.5μf隔離直流電容.該方法適用於工作頻率比較低的ic.但要注意這些信號將受固有頻率,波形不同而不同.所以所測資料為近似值,僅供參考.
4)總電流測量法
通過測ic電源的總電流,來判別ic的好壞.由於ic內部大多數為直流耦合,ic損壞時(如pn結擊穿或開路)會引起後級飽和與截止,使總電流發生變化.所以測總電流可判斷ic的好壞.線上測得回路電阻上的電壓,即可算出電流值來.
以上檢測方法,各有利弊.在實際應用中最好將這些方法結合來運用

定性判斷場效應管與三極管的好壞(及它們的極性)
一、定性判斷場效應管的好壞

先用萬用表r×10kω擋(內置有15v電池),把負表筆(黑)接柵極(g),正表筆(紅)接源極(s)。給柵、源極之間充電,此時萬用表指針有輕微偏轉。再改用萬用表r×1ω擋,將負表筆接漏極(d),正筆接源極(s),萬用表指示值若為幾歐姆,則說明場效應管是好的 。
二、判斷結型場效應管的電極
將萬用表撥至r×100檔,紅表筆任意接一個腳管,黑表筆則接另一個腳管,使第三腳懸空。若發現錶針有輕微擺動,就證明第三腳為柵極。欲獲得更明顯的觀察效果,還可利用人體靠近或者用手指觸摸懸空腳,只要看到錶針作大幅度偏轉,即說明懸空腳是柵極,其餘二腳分別是源極和漏極。
判斷理由:jfet的輸入電阻大於100mω,並且跨導很高,當柵極開路時空間電磁場很容易在柵極上感應出電壓信號,使管子趨於截止,或趨於導通。若將人體感應電壓直接加在柵極上,由於輸入干擾信號較強,上述現象會更加明顯。如錶針向左側大幅度偏轉,就意味著管子趨於截止,漏-源極間電阻rds增大,漏-源極間電流減小ids。反之,錶針向右側大幅度偏轉,說明管子趨嚮導通,rds↓,ids↑。但錶針究竟向哪個方向偏轉,應視感應電壓的極性(正向電壓或反向電壓)及管子的工作點而定。
注意事項:

(1)試驗表明,當兩手與d、s極絕緣,只摸柵極時,錶針一般向左偏轉。但是,如果兩手分別接觸d、s極,並且用手指摸住柵極時,有可能觀察到錶針向右偏轉的情形。其原因是人體幾個部位和電阻對場效應管起到偏置作用,使之進入飽和區。
(2)也可以用舌尖舔住柵極,現象同上。
三、晶體三極管管腳判別
三極管是由管芯(兩個pn結)、三個電極和管殼組成,三個電極分別叫集電極c、發射極e和基極b,目前常見的三極管有矽平面管和鍺合金管兩種,每種又有pnp和npn型兩類。
這裏向大家介紹如何用萬用表測量三極管的三個管腳的簡單方法。
1.找出基極
對於pnp型三極管,c、e極分別為其內部兩個pn結的正極,b極為它們共同的負極,而對於npn型三極管而言,則正好相反:c、e極分別為兩個pn結的負極,而b極則為它們共用的正極,根據pn結正向電阻小反向電阻大的特性就可以很方便的判斷基極和管子的類型。具體方法如下:
將萬用表撥在r×100或r×1k檔上。紅筆接觸某一管腳,用黑表筆分別接另外兩個管腳,這樣就可得到三組(每組兩次)的讀數,當其中一組二次測量都是幾百歐的低阻值時,則紅表筆所接觸的管腳就是基極,且三極管的管型為pnp型;如用上述方法測得一組二次都是幾十至上百千歐的高阻值時,則紅表筆所接觸的管腳即為基極,且三極管的管型為npn型。
2.判別發射極和集電極
由於三極管在製作時,兩個p區或兩個n區的摻雜濃度不同,如果發射極、集電極使用正確,三極管具有很強的放大能力,反之,如果發射極、集電極互換使用,則放大能力非常弱,由此即可把管子的發射極、集電極區別開來。
在判別出管型和基極b後,可用下列方法之一來判別集電極和發射極。
(1)將萬用表撥在r×1檔上。用手將基極與另一管腳捏在一起(注意不要讓電極直接相碰),為使測量現象明顯,可將手指濕潤一下,將紅表筆接在與基極捏在一起的管腳上,黑表筆接另一管腳,注意觀察萬用表指標向右擺動的幅度。然後將兩個管腳對調,重複上述測量步驟。比較兩次測量中錶針向右擺動的幅度,找出擺動幅度大的一次。對pnp型三極管,則將黑表筆接在與基極捏在一起的管腳上,重複上述實驗,找出錶針擺動幅度大的一次,這時黑表筆接的是集電極,紅表筆接的是發射極。
這種判別電極方法的原理是,利用萬用表內部的電池,給三極管的集電極、發射極加上電壓,使其具有放大能力。有手捏其基極、集電極時,就等於通過手的電阻給三極管加一正向偏流,使其導通,此時錶針向右擺動幅度就反映出其放大能力的大小,因此可正確判別出發射極、集電極來。
(2)將萬用表撥在r×1檔上,將萬用表兩個表筆接在管子的另外兩個管腳,用舌頭舔一下基極,看錶針指示,再將表筆對調,重複上述步驟,找出擺動大的一次。對與pnp型三極管,紅表筆接的是集電極,黑表筆接的是發射極;而對於npn型三極管,黑表筆接的是集電極,紅表筆接的是發射極。

网友:
似乎沒有發過,但貼錯地方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