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電路板檢修

楼主(2010-06-30):
電路板檢修----淺談幾項原則
在無任何電路原理圖的情況下,要對一塊陌生的且較複雜的故障電路板進行檢修,以往的所謂“檢修經驗”就難以應付了.儘管電子技術的硬體功底深厚的維修人員,並對維修工作充滿了信心.但如果方法不當,工作起來照樣事倍功半.那麼,怎樣做才能更好地提高維修效率呢?

這就是下面要討論的幾個原則,供同行參考.使維修工作有條不紊,按順序有步驟地進行.
原則一:先看後量
對待修的電路板,首先應對其進行目測.必要時還要借助於放大鏡觀察.

主要看:

1.
是否有斷線和短路處;尤其是電路板上的印製板連接線是否存在斷裂,粘連等現象;

2.
有關元器件如電阻,電容,電感,二極體,三極管等是否存在斷開現象;

3.
是否有人修理過?動過哪些元器件?是否存在虛焊,漏焊,插反插錯等問題.

排除上述狀況後,這時候先用萬用表測量電路板電源與地之間的阻值,通常電路板的阻值不應小於70ω.若阻值太小,才幾或十幾歐姆.說明電路板上有元器件被擊穿或部分擊穿,就必須採取措施將被擊穿的元器件找出來.具體辦法是給被修板加電(注意!此時一定要搞清該板的工作電壓的電壓值與正負極性,不可接錯和加入高於工作電壓值.否則將對待修電路板有傷害!老故障沒排除,又增新毛病!!),用點溫計測電路板上各器件的溫度,溫度升的較快較高的視為重點懷疑對象.

若阻值正常後,再用萬用表測量板上的阻容器件,二、三極管,場效應管,以及撥段開關等元器件.其目的就是首先要確保被測量過的元器件是正常的.能用一般測試工具(如萬用表等)解決的問題,就不要把它複雜化.
原則二:先外後內
使用<電路線上維修測試儀>進行檢測時.如果情況允許,最好是有一塊與待修板一樣的好電路板作為參照.然後使用測試儀的雙棒vi曲線掃描功能對兩塊板進行好、壞對比測試.開始的對比測試點可以從電路板的埠開始;然後由表及裏,尤其是對電容器的對比測試.這可彌補萬用表線上難以測出電容是否漏電的缺憾.

原則三:先易後難--
使用<電路線上維修測試儀>進行檢測時.為提高測試效果,在對電路板進行線上功能測試前,應對被修板做一些技術處理,以儘量削弱各種干擾對測試過程中帶來的影響.具體措施如下:

1.
測試前的準備

將晶振短路(注意對四腳的晶振要搞清那兩腳為信號輸出腳,可短路此兩腳.記住一般情況下另外兩腳為電源腳,千萬不可短接!!),對於大容量的電解電容器,也要焊下一腳使其開路.因為大容量電容的充放電同樣也會帶來干擾.

2.
採用排除法對器件進行測試

對器件進行線上測試或比較測試過程中,凡是測試通過(或比較正常)的器件,請直接確認測試結果,給以記錄.對測試未通過(或比較超差)的,可再測試一遍.若還是未通過,也可先確認測試結果.這樣一直測試下去,直到將板上的器件測試(或比較)完.然後再來處理那些未通過測試(或比較超差)的器件.

對未通過功能線上測試的器件,有些測試儀器還提供了一種不太正規卻又比較實用的處理方法:由於該種測試儀器對電路板的供電還可以通過測試夾施加到器件相應的電源與地線腳上,若對器件的電源腳實施刃割,則這個器件將脫離電路板供電系統.

這時,再對該器件進行線上功能測試;由於電路板上的其他器件將不會得電工作,消除了干擾作用.此時的實際測試效果將等同於“准離線測試”,測准率將獲得很大提高.

3.
用asa-vi曲線掃描測試對測試庫尚未涵蓋的器件進行比較測試

由於asa-vi智慧曲線掃描技術能適用於對任何器件的比較測試.只要測試夾能將器件夾住,再有一塊參照電路板.通過對比測試,同樣對器件具備較強的故障偵測,判斷能力.該功能彌補了器件線上功能測試時,要受制於器件測試庫不足的約束,拓展了測試儀器對電路板故障的檢測範圍.

現實中往往會出現無法找到好的電路板做參照的情景.而且待修板本身的電路結構也無任何對稱性,在這種情況下,asa-vi曲線掃描比較測試功能將起不到很好的作用.而線上功能測試由於器件測試庫的不完備,無法完成對電路板上每一個器件都能測試一遍,電路板依然無法檢測下去.這就是<電路線上維修測試儀>的局限.就跟沒有包治百病的藥一樣.
原則四:先靜後動--
由於<電路線上維修測試儀>就目前而言,只能對電路板上的器件進行功能線上測試和靜態特徵分析.所以故障電路板是否最終完全修復好,必須要裝回原設備上檢驗才行.為使這種檢驗過程取得正確結果,以判斷電路板是否修理好.這時最好先檢查一下設備的電源是否按要求正確供給到電路板上,以及電路板上的各介面插件是否均接好.一定要排除電路板周圍環境和週邊電路的不正確帶來的影響,否則會將維修電路板的工作帶入歧途!!!

楼主:
修理電路板常見的幾個誤區

修理電路板常見的幾個誤區

維修電路板的過程中,經常會犯一些常識性錯誤。一而再地重複,既浪費時間又不產生效益。現列出常見的幾個誤區以及如何去避免它,進而少走彎路。供同行參考。

誤區一:同樣的故障現象,用同一種方法檢查
      同樣的故障現象不一定是同一個故障,不能沿襲以前的維修經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找到故障產生的機理。有些故障是CPU的問題;有的是在傳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的則是晶片本身有問題。比如不啟動(不工作),首先從CPU入手,檢測有無重定信號,次之是記憶體,再次解碼器,也有的是電源部分短路或電容有異。具體有晶片出問題的,有斷線的,有短路的,個別有晶片插反或型號不對的,這些應該引起重視。

誤區二:修不好的電路板,學不到什麼技術
     其實越是修不好的電路板越是能學到東西,是最能取得技術飛躍的關鍵。越是難修的電路板,用以前的維修經驗是修不了的,它將使你嘗試有別於以前的維修方法去修復它,即使最後沒有修復它,但通過一系列的努力,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線路搞清楚了,程式運行在哪里被卡殼,信號異常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等等...以前未經過的。所以說,修不好的板子更能學到東西,壞事變好事。

誤區三:在電路板上,四處測量各類信號
      到處用示波器檢查與測量,發現信號均不正常,無從下手。應先從CPU的復位線路入手,只要復位線路正常,其他的就容易得多了。其他信號異常的就沿著異常信號追蹤(先不管其他信號),一步一步,順藤摸瓜,直至信號正常為止。如果還不運行的話,再用同樣方法一個一個將故障排除,直至整塊電路板運行正常。維修電路板是需要耐心和細心的,既要膽大又要心細。將故障逐個擊破,電路板才會修好的。

网友:
建立正確的維修觀念,對與維修上,有事半功倍之效。

這篇也一樣貼錯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