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請問代替品2SD2409

楼主(2010-06-30):
關於請問代替品詢問
2SD2409廠牌日本NEC
包裝TO220F
使用在高頻無線電地方
請問大家這顆停產代替料

网友:
功能及特性相同~2N3055~TO-220封裝就可以用了~
要日規的有
2SD476
2SD1133
2SD1134
2SD1135

楼主:
這是唯一有的2SD2409資料參考
Silicon NPN
N/A
npn transistors,transistors
Category: NPN Transistor, Transistor
MHz: 80 MHz
Amps: 5A
Volts: 50V
我們是參考電晶體規格互換手冊資料
找尋替代?但是替代品2SC3851A使用測試後燒燬
2SD2409使用於無線電手機

网友:
我也是用工具書查的~
替代品應該是2SC3072.2SC3518.2SC3592.2SD1805
而這顆2SD2409的功能為
Switching+Power Stage
研判這顆是控制電源或保護用~
這不是用在C150或是C450中
新版機型F1.F16.F18.F22都是不使用這款晶體~
如果機型尚舊~請先檢查記憶電池是否漏液造成零件鏽蝕或短路
及後端電路是否有短路問題~
如能貼個圖相信能儘量幫您解決問題~
回複文積分滿10即可貼圖~請將圖的比例放到800*600~儘量小於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