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筆電高壓板

楼主(2010-06-30):
  有誰代換過ACER筆電的高壓板?  我量他的電壓,由左至右 GND GND 0.1 0.12  19V  19V  沒有5V的電壓可以驅動通用的高壓條?  這要用那種的來處理?

网友:
使用5-20V輸入型通用高壓條,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我問賣高壓條的,他說19V的高壓條ON/OFF還是要用5V來點燈~~~~搞得我一頭霧水

网友:
中間兩腳應是BL ON/OFF及ADJ,可以看看筆電開機時電壓的變化(前提是筆電要能正常開機)。

楼主:
狼大~~~中間兩腳沒有電壓變化!!  只有19V在關機狀態有變化為0.01 0.02 會不會是19V直接推動高壓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中間兩腳沒有電壓變化!!  只有19V在關機狀態有變化為0.01 0.02 會不會是19V直接推動高壓條~

會不會是因為中間兩腳沒電壓變化,所以導致原本的高壓條沒動作

如果是19V直接推動的話,從19V處跨接電阻至ON/OFF端也可直接推動通用高壓條

网友:
關機時輸入VCC會關掉是正常的,若是用手電筒確認面板有畫面的話,則可能是主機板上ON/OFF控制線路信號送不出來,除了電路問題外有遇過是連接線斷裂所導致,可以先測量連接線是否完整未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