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索尼SONY-DSC-H2相機詳細拆解教程!

楼主(2010-06-30):
索尼SONY-DSC-H2相機詳細拆解教程!
【轉帖】索尼SONY-DSC-H2相機【12x 光學變焦】詳細拆解教程!

ps:光轉帖。。。就花了咱【30分鐘的時間】。。。

===========================
【拆解原因】:假日坐動車組去廈門,想放松放松.準備了四副充電電池,準備好好用一下快要長霉的相機,在福清火車站拍了好幾張,建議大家節假日盡量不要出去,那是人擠人,看什麼呢那叫看人啊,哪里是去玩.到了白沙城沙灘後,馬上拿出相機開始拍攝,誰知打開相機後,鏡頭不停前後伸縮.取景器無法看到景物,但是可以瀏覽圖片,心里咯噔一下完了【鏡頭出問題】.後面證實是鏡頭出問題.

【分析】:這台相機原先使用中有掉落過,在公共汽車上又是顛簸又是擁擠,造成鏡頭部件出問題.
H2簡介:
SONY(索尼)H2採用一塊1/2.5英寸的【618萬像素CCD】,最大分辨率為2592×1944。使用焦距等效於傳統35mm相機的36-432mm、最大光圈F2.8-F3.7的【12倍光學變焦鏡頭】,H2配備了光學防抖技術,它能將H2的安全快門降低2到3檔,避免長焦端因手抖而引起的畫面糢糊。拍攝功能上設置了包括全手動、光圈優先、快門優先、程序自動在內的多種手動拍攝糢式.

註意:拆卸要註意到CCD和鏡頭的各類鏡片不要沾上灰塵或手指印(不管是什麼相機),盡量在淨化區域拆卸.接下去開始了:
一、先拆除機身上的六個螺絲取出前蓋
二、松掉左邊按鍵控制板的螺絲並拆掉各類軟排線(註意方法否則會拔壞排線),並拆掉液晶屏

【1樓】
拆掉鐵皮蓋,松掉主板和AV接口板的螺絲
拆掉電子取景器
松掉左下角的鐵片螺絲取下鐵片和塑料殼
閃光系統
註意電容兩端電壓很高用個燈泡給它放電

5樓
接下來是核心部分CCD和鏡頭組
拆掉塑料殼螺絲就可取出鏡頭組
6樓
讓大家見識一下CCD,松掉鐵片上的螺絲就可看到
接下來介紹一下鏡頭組,確實要佩服鬼子的厲害,內部有很多小小的傳感器,特別是防抖系統設計的很好
8樓
鏡頭比較複雜,不會描述

防拌系統設計很好,主要是防抖感應器、定位鋼珠磁鐵和定位線圈等組成。主要是防抖系統的鏡片脫落造成鏡頭組卡死的主要原因
【10樓】
拆卸過程中不小心將1.1MM鋼珠弄丟一個,後面用一個1.5MM的鋼珠替代,也不知有沒有效果,因為鏡頭很難組裝,所以沒戴無塵手套,鏡頭到處都是手指印

==============
【視頻】數位相机维修视频教程4  [類單眼相機的CCD维修]
http://www.56.com/u15/v_MzgyNDI1MTY.html

【1】
2分:20秒~教大家【拆開鏡頭】
CCD[有一個 3极管+2個 电容]

【2】
【推薦】10:00  [CCD供電線路板]介紹與維修

==========維修參考視頻【相機 與 手機都有LCD播放功能。。。所以【如果播放時】出現~花屏故障。。可以再看此視頻^-^】
LCD花屏
手机LCD【花屏】的维修实例
[5:00分的時候。。。。。。LCD壞掉機會不大~ 直接處理【濾波器】虚焊補焊]就正常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FlucTYDW4w/kanwan

网友:
這維修看起來難度很高ㄟ
能拆成這樣已經不簡單了
要裝好更難吧

网友:
這個也太多了吧~~真是厲害~~只要一個沒裝到不就要再拆一次~~佩服

网友:
拆的澈底,說的明白,值得一讀再讀,謝謝。

楼主:
sony p8相機

我只拆了鐵殼【有正面 與背面】。。。照相花了 40多分鐘
終於找到比較清楚的【正面】照片。。。成功率 1/30

ps:樓下有人問為啥米【我要拆相機】。。。
咱只能給個答案《--》【爲了某個理由】
I just can give you a answer.<-->It's for one reason.

ps:那個理由~絕對不是【只是】【爲了拍照】for網友...那麼單純而已。。。

楼主:
幾個電晶體+幾個IC的特寫
電晶體【FM】+【JK】

========================================
【1】有查到【JK】<-->的規格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91485
【转帖】這裡有pdf檔

【2】【電晶體【FM】<-》找不到
有查到WD【6只脚】<-->的規格
==============================

【转帖】THE SMD CODEBOOK
第一页有缩写符号Abbreviations

amp         amplifier
atten         attenuator
a         anode
b         base
c         cathode
ca         common anode
cc         common cathode
d         drain
dg         dual gate
dtr        digital transistor (see codebook introduction)
enh         enhancement (mode - FETs)
fet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n-ch         n-channel fet (any type)
npn         npn bipolar transistor
o/p         output
p-ch         p-channel fet (any type)
pnp         pnp bipolar transistor
prot         protection, protected (as in mosfet gate)
res         resistor
s         source

============
10V 0.3W zener
10V 0.3W zener齐纳二极管
http://www.iciba.com/zener/
pnp
http://www.iciba.com/pnp/66478f135d2ae48524c210461c002bfd/
===============线上英文字典

网友:
B大您的P8有問題嗎,還是就只是想拆

网友:
早前折了一個Samsung 的數碼相機, 就是伸縮鏡頭問題, 不能出.
折了鏡頭也沒甚麼發現, 組裝很難, 也見過了閃光燈電容的火花, .
扁線因為不小心弄壞了一兩線內線.
放棄了...

楼主(2010-09-19):
折了鏡頭也沒甚麼發現, 組裝很難

我有找到 一個【折了nikon鏡頭】的照片^-^
在3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90-1-1.html

所以我一直不敢拆鏡頭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