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LV 32" 電源維修

楼主(2010-06-30):
剛收到這台時,確定是無法開機,連電源指示燈都沒。看起來壞的是PSU
聽客戶說是晚間看電視時突然間,碰一聲!沒有冒煙但是有嚴重燒焦味...

拆開來看,發現一條乳白色的東西,仔細一看是條尾巴

在拆下PSU的底座翻開一看,一條壁虎掛在橋是整流與大電容之間的電路上,死狀悽慘。

把異物清除,再把炭化的PCB挖一挖,再把銅箔防焊漆刮除補錫,在檢查各主要零件是否異常。

很幸運只燒顆FUSE,裝上試機OK交機  第一次碰到軟的 CASE

网友A:
哇咧...看起來有點噁心..怎麼爬的進去..

网友:
挖 ~之前修過 ATX  POWER  也是 ~壁虎~CC..........好像 都喜歡 躲裡面~

网友: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了
恭喜完修啦~~

网友:
我要寫個慘字~~

是從散熱孔爬進去的吧,原廠遇到這種的不知道怎樣算...

网友:
我比較可憐

有一次修到餐飲店的點餐螢幕,裡面至少住了超過200隻大大小小的蟑螂

一拆掉腳座至少有20隻以上的蟑螂跑出來,打到來不及,害家裡又多了許多的外來客

知道我怎麼處理嗎??拿一個大的垃圾袋在垃圾袋中拆,拆完敲一敲就全部掉在垃圾袋中(一堆)

下一個動作就是~~~殺蟑劑對裡面的蟑螂狂噴後綁起來過一下打開就全部掛了~~~

网友:
好個電燒壁虎n_067|

网友:
今天也是修到一台電腦, 供電後有一種臭味四溢. 後來仔細查看硬體, 發現電供裡有一具壁虎的骷髏! 都死到剩骨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咧...看起來有點噁心..怎麼爬的進去..

運氣不錯喔~~打到ac電路!!

比較好處理!!

這隻壁虎!!讓你賺不少摳摳!!

网友:
味道一定不好聞......燒到壁虎很臭.....

网友:
壁虎Bar-Bee-Q。

网友:
壁虎燒到鼓起來

网友:
壁虎是這麼跑進去的.
實在是罕見的案例.

网友:
   :on_094|
那隻璧虎~~該不會是~~~我上次拍的那一隻吧....
死了一隻璧虎~~也讓我們看到好實例

网友:
又是壁虎,之前拆修一顆pc power裏面也是掛了一隻壁虎,但爆了很多零件,傻眼

网友:
電子零件的神風特攻隊,自殺攻擊

网友:
哇~真是太離譜了,難道是裡面有蚊子想去吃它嗎

网友(2011-02-15):
引用 网友A:
哇咧...看起來有點噁心..怎麼爬的進去..

冬天的關係,璧虎經常躲在會發的電器產品內,冷氣┬電視.....等都經常發生。

運氣不錯喔~~打到ac電路!!

比較好處理!!

网友:
這家伙  我看很多了 ....  天冷 特別找 暖的地方躲...

网友:
記得以前修CRT傳統電視時,遇到被老鼠灑尿造成故障的機器
都要整個基座機板用洗衣粉水洗乾淨,風乾後再進行維修
都是第3類造成的故障~但壁虎比較可憐~捨身取"藝"
捨身換取你的技藝提升~~~

网友:
這類故障其實還滿常見的,尤其是電腦的POWER,更是常出現牠們的屍體...
不是被電焦在高壓處,就是卡在風扇,導致電器過熱損壞

另外蟑螂外殼本身是否就是絕源體? 有出現蟑螂幾乎都是死在風扇處,還沒看過有死在電源高壓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拜一下壁虎喔!

楼主:
壁虎是益蟲,在住家週遭會捕食蚊蟲,的確不錯。
閒來沒事,跑進設備中睡覺,還可幫我賺些CO CO還真感謝犧牲小我的壁虎

网友:
看完兩篇壁虎...我發現濕壁虎比較噁心= ="

网友:
肚子鼓起來的地方,好像是2顆蛋...一屍三命

网友:
阿彌陀佛~壁虎老兄您失戀了嗎?這麼想不開.....

网友:
阿彌陀佛~
可憐的壁虎....

网友:
以前有從事過娃娃機維修.
機台裡面都是工業用電源. 加上娃娃機很多都是擺在戶外
每天會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動物在裡面.
還有遇過蛇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常用電蚊拍電蟑螂。電要是沖飽,效果很好、很過癮!
所以不是絕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