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溫棒~~~如何找~~~

楼主(2010-06-30):
規格要一樣~~~
因為要放在一個機械洞裡~~~檢測溫度
直徑  6.32MM
長度  51.28MM
他是20歐姆
今天去拍賣都找不到~~~~拍賣找到都是很小一之
請問像這種要找誰叫貨呢~
他在機器上檢測數值   大約都在6~~15度
至於詳細數值~~~那支棒子上~~~什麼數據都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還有承受溫度,也是重點。
半導體感溫元件,能夠承受的溫度並不高。
曲線也要相近,不然會有誤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起來不像感溫棒 !!

倒像是加熱器 !! (DC 24 V)

你可以使用歐姆檔測量 !!

將 疑似 [感溫棒] 插入( 熱水 或 冷水 ) 中

然後觀察歐姆值是否有明顯的變化 !!

网友:
二線式的溫度偵測器中
常溫電阻範圍有100~1,000      1,000~100,000 ohm 兩類, 有多種封裝方式
如果不能確認內部型式就不能選出合用的溫度偵測器.

常溫電阻值 20 ohm 不是pt,不是thermistor ,不知道是甚麼?